51点亮LCM(T6963C),带仿真,重点在字模

楼主(2012-09-12):
typedef struct
{
        union
        {
                u8  dataCN[2];
                u16 font;
        }Font;
        u8  modeData[32];
}Unicode;

Unicode chn[CHINESE_NUMS] =
{
        {{"确"},
        {0x00,0x80,0x00,0xFC,0x7C,0x88,0x11,0x10,0x13,0xFC,0x21,0x24,0x3D,0x24,0x65,0xFC,
        0xA5,0x24,0x25,0x24,0x25,0xFC,0x3D,0x24,0x22,0x24,0x22,0x24,0x04,0x14,0x08,0x08,/*"确",*/}
        },
        {{"次"},
        {0x01,0x00,0x41,0x00,0x25,0x00,0x25,0xFE,0x2A,0x44,0x0A,0x48,0x14,0x40,0x10,0x40,
        0x20,0xC0,0xE0,0xA0,0x41,0x20,0x42,0x10,0x44,0x08,0x18,0x0E,0x60,0x04,0x00,0x00,/*"次",*/}
        }
};

区别代码
unsigned char zm[][16]= {
0x00,0x80,0x00,0xFC,0x7C,0x88,0x11,0x10,0x13,0xFC,0x21,0x24,0x3D,0x24,0x65,0xFC,
0xA5,0x24,0x25,0x24,0x25,0xFC,0x3D,0x24,0x22,0x24,0x22,0x24,0x04,0x14,0x08,0x08,/*"确",10*/
}

楼主:
看了别人的小字库,认为处理思路很好。原项目利用索引的方式太累了,汉字多了查找眼睛都看花了,找不到,现在不用看了,直接写,调用如下:
u8 strCN[4] = {"确次"};
LCM_DisplayOneWord(++x,1,(u16*)&strCN[2]);

网友:
51点LCM模块

网友:
很好,学习中,研究研究。

网友(2012-11-13):
这个不错哦,可以用的

网友:
/*8*16 字符字模显示数据结构 */
typedef struct
{
        u8 Index[1];
        char Msk[16];
}TypFNT_ASC16;

/*16*16 汉字字模显示数据结构 */
typedef struct
{
        u8 Index[2];
        char Msk[32];
}TypFNT_GB16;

TypFNT_ASC16 code ASC_16[] =
{

        {'0',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0*/
        /* (8 X 16 , 宋体 )*/
}
TypFNT_GB16  code GB_16[] =
{
        {"电",0x00,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0x48,0x48,0x4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3F,0x44,0x44,0x44,0x44,0x4F,0x40,0x70,0x00},/*"电",0*/
        /* (16 X 16 , 宋体 )*/
}

网友(2013-05-22):
p 这个6963的程序试一下,看能在我的系统里成功不?

网友(2014-04-15):
标记一下。

网友:
两种方式所占的空间相同吧?效率呢??

网友A(2014-05-18):
怎么.rar下载后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rar下载后看不到的?

不能啊,你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
正在学习,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