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朋友定做过段码LCD液晶的么,请问价格能做到什么...

楼主(2012-09-12):
对角线2寸左右的LCD,4位8字和几个功能显示符号,第一次订3000pcs,不知价格能做到什么程度

看网上类似的lcd价格都挺贵的,8-10块钱,还要配上片HT1621,想想还不如直接用12864省心呢,批量也不过12,3块钱

网友:
段式LCD  一般比较便宜的   主要是背光贵 尤其是大尺寸的。  总体来说肯定比12864便宜。建议  直接找供应商 询问价格。

网友:
你找厂家问问,应该没这么贵,感觉是小几块钱的事情

楼主:
谢谢,这会儿估计都下班了,明天问问吧

网友:
可以开模做,当然要量,量越大越划算。

网友:
像楼主这种尺寸不大的,价格应该在2-3元钱可以搞定,当然要开模,开模费一般在1000元以内   不是有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吗,不过价格要便宜的话用OTP
台湾的单片机都有的

网友:
深圳1000左右,

网友:
这种开模的液晶屏要看你要求的视角范围的,全视角的最贵,视角角度越小,价格会相应的便宜一些!

网友:
FSTN最贵(视角已经比较大)  做样1.5--2K,,TN最便宜 几百RMB就能做样,,LZ的尺寸 小批量单价 配斑马条可能2--4RMB ,加脚的要更贵些
到处都有工厂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