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PCIE接口的视频ASI/SDI输入输出方案探讨

楼主(2012-09-12):
想跟大家探讨下现在做PCIE X4的高清视频采集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方案。
我所了解的是Xilinx现在的Kintex FPGA方案,可以做到X4,实现高清视频的采集播放。 Lattice的pci驱动支持不好,Altera没用过。
我原来做过PCI接口的2U高度视频输入输出卡,用的是比较常用的PCI9054+Lattice ECP2M+SDRAM缓存方案。SERDES利用了Lattice FPGA自带的,可以进行标清视频ASI或SDI数据的采集和播出。
框图如下:

有人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原理图找出来。
当初用PLX的方案的原因是驱动和FPGA接口都比较简单,可惜现在PCIE时代PLX只有X1的接口了。

网友A:
问个题外的问题:
DSI接口到LVDS的显示接口熟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题外的问题:
DSI接口到LVDS的显示接口熟悉么?

我只了解广播视频领域的接口...

网友B:
从器件上看,等待xilinx的A7系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器件上看,等待xilinx的A7系列吧

看到了,Artix-7用来取代Spantan-6,已经可以支持PCIe Gen1X4了。
那就等待它量产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用ddr2呢,好像现在比sdram便宜

网友:
Kintex 刚出来,性能有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ddr2呢,好像现在比sdram便宜

如果用新的kintex或atrix,肯定是用ddr2了。

网友:
今年5月刚完成v5fpga_sdi_v1的设计,FPGA部分、DSP部分专人调试基本结束,马上要上系统测试了
该板可以做如下用途
(1)PCIEx4 SDI或CVBS图像采集卡
(2)PCIEx4 SDI或CVBS图像压缩卡(子卡扩展)
(3)SDI或CVBS转光纤,光纤转SDI或CVBS

FPGA方案设计公开如下,是在ML555精简版的基础上修改的

网友D:
子卡采用PC104E的机械标准,可扩展2片TI DSP C641X或C667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子卡采用PC104E的机械标准,可扩展2片TI DSP C641X或C667X。

V5成本太高了。。。。

网友E(2012-10-20):
请问楼主有没坐过PCIe的DMA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有没坐过PCIe的DMA数据传输?

目前还没有,只做过905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5成本太高了。。。。

用altera的c3或c4都可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只做过9054的。

网友:
我想再问问大家  PCIe×4说可以达到近2G,这个除了硬件上有特别的要求外,在通信方式上应该也有要求吧,是那种方式比较传输速率最快?我说的通信方式是指像pci外设做从设备时的可编程IO、做主设备的DMA等……这些方式的比较

网友:
真心觉得lz的器件选择成本太高。如果fpga技术还不错,那可以考虑之lattice的epc3+gv8501做sdi转bt1120/pcie,当然,需要用到他家的ip。也可以直接用gv7601做sdi转bt1120,再用其他器件作bt1120转pcie。

网友:
LZ,可以把你的方案共享出来么?
小弟正要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