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将准谐振反激做到200W

楼主(2012-09-12):
之前的240W正激电源经过修改后,现在所有功能都完善了,准备做个200W左右的准谐振反激,设计输出29V/7A,采用fairchild的FSCQ1565RT,断续模式,看看大功率的反激到底怎么样。原理图和PCB示意图都挂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次级绕组有效值电流14A,想用利兹线或者铜皮,有没有用过的大师,给个合适的淘宝链接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绕组有效值电流14A,想用利兹线或者铜皮,有没有用过的大师,给个合适的淘宝链接也行 ...

建议使用铜带变压器

网友A:
感觉FSCQ系列还是差了些,NCP1207的内部设计更合理。

网友B:
准谐振是那个不发热的技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FSCQ系列还是差了些,NCP1207的内部设计更合理。

考虑过NCP1337,但是这次要求的体积太小了,就用个单片的算了,看看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谐振是那个不发热的技术么?

哪有不发热的,效率相对于硬开关反激稍稍高一点而已

网友B:
原理图没看太懂,能否大致讲解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没看太懂,能否大致讲解一下原理?

百度应该解释得比我好

网友C:
期待楼主的结果,按照fairchild的说法,做成200W不是问题,但是很好奇,反激200W变压器应该很大了,与其他的拓扑相比是否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的结果,按照fairchild的说法,做成200W不是问题,但是很好奇,反激200W变压器应该很大了,与其他 ...

除了简单我觉得没有优势,绕组电流大得惊人,变压器也大得惊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简单我觉得没有优势,绕组电流大得惊人,变压器也大得惊人

嘿嘿,我本来也想用FSCQ1265RT做个30V 4A的,变压器算了半天还是不满意,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本来也想用FSCQ1265RT做个30V 4A的,变压器算了半天还是不满意,算了。 ...

fairchild不是给了个软件吗,我反复试了几次,变压器基本上还可以接受。无奈次级绕组电流太大,用漆包线已经不太可能了,想用铜皮,大师有没有用过铜皮?

网友D:
我以前实验做过280W的定频反激。使用EE55的变压器。感觉反激做大了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irchild不是给了个软件吗,我反复试了几次,变压器基本上还可以接受。无奈次级绕组电流太大,用漆包线 ...

你打算用多大的磁芯?EE50?我没用过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用多大的磁芯?EE50?我没用过铜皮。

上次在淘宝顺带了两副EC49的,Ae=210mm^2,感觉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实验做过280W的定频反激。使用EE55的变压器。感觉反激做大了就没有优势了。 ...

做着玩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在淘宝顺带了两副EC49的,Ae=210mm^2,感觉正合适

我现在打算降低标准了,180~265,PQ35/35正好。反正自己用,到85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打算降低标准了,180~265,PQ35/35正好。反正自己用,到85没意思。

我的也是啊,我就是按照176--265来做的。。。下到90V的话,1565RT峰值电流做不到,要1565RP,而RP封装的似乎又停产了

网友(2018-01-26):
楼主用过UCC28600等 准谐振芯片没,感觉比2844等 复杂多了、
能否提供些准谐振方面的资料

网友:
28600是LLC,效果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