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fpga板子 jtag连不上

楼主(2012-09-12):
请问这是怎么个情况 大家给点想法 谢谢~

原理图是这样的
ftck对地阻值1k
ftdo对地是6m
ftms对地11.3k
ftdi对地10m

网友A:
测量各脚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各脚对地电阻

刚测了下 tms对地的电阻是11.45k 我测了其他的fpga板他们tms对地电阻是10.6k 难道是这点差别导致我的不能用吗?

网友:
不知道你JTAG接口电路是怎么接的。建议贴个图。还有JTAG配置需要保证FPGA管脚的MSEL1为0,MSEL0为0或者1,建议你看下板子有虚焊的情况没有。

网友:
到下载界面里测试下 根据提示先确定是哪一个引脚有问题。我刚才量了一下我TDO,TCK对地电阻不是10.6 其他2个是

网友:
上拉电阻改10k,你的VCCIO电压,和你的jtag电压一样吗?

网友B(2014-05-23):
请问画FPGA板子为什么不像画单片机板子一样,在元件库中为什么找不到FPGA的芯片?搞不清楚,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画FPGA板子为什么不像画单片机板子一样,在元件库中为什么找不到FPGA的芯片?搞不清楚,求指教 ...

你想找原件库的话,去altera和塞林思的官网都是有的。。。没有自己画就是了。现在做的东西99%没有原件库和封装库,都要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