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牙音频发射模块-MCU易操作

楼主(2012-09-12):
请问有没有蓝牙音频发射模块,可以用MCU控制的?

如:MCU启动蓝牙搜索功能,搜索到A,B,C...等等几个蓝牙设备后,选择并连接其他中一个,发射音频出去,接收端可以听到声音。(蓝牙设备可以是蓝牙音箱等)

淘宝上看到有蓝牙音频发射模块,但询问后,都没有说可以实现,更没有相关资料提供。

网友:
淘宝上卖的一般都是接收音频的,非要发送的话,可以用电话通话的方式实现,不过电话费是个问题

楼主:
蓝牙模块生产厂商测试的时候,应该有相应的发射工具,对接收模块进行测试吧。。。?

楼主:
有朋友做这个吗?

大概需求20个模块吧。

网友:
20K的话可以考滤给你个Demo

网友:
实现是肯定能实现的,有空研究一下

有做了一些CSR蓝牙下载仿真板,最近很多深圳那边的来找,看来做蓝牙的真不少

楼主:
CSR蓝牙下载仿真板
这个是蓝牙数传的,不是音频。

网友A:
音频的数据流哪里来?电脑?MCU自身的音频数据?用CSR Flash芯片就可以完成,无须加另一个CPU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的数据流哪里来?电脑?MCU自身的音频数据?用CSR Flash芯片就可以完成,无须加另一个CPU控制。 ...

请问有相关型号、资料吗?先谢过了。

网友A:
搜索BC5MM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BC5MM资料。

和我1楼提供的模块是一个芯片。

该模块只提供了一个搜索按键,搜索到后自动配对,并没有选择从设备的功能。如果存在多个从设备的话,无法判断。

不知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1楼提供的模块是一个芯片。

该模块只提供了一个搜索按键,搜索到后自动配对,并没有选择从设备的功 ...

BC5MM可以用CSR官方的编译工具ADK平台进行对代码的修改然后重新烧录到芯片的flash或外置的flash里。

楼主:
有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相关资料吗?谢谢!!~

在CSDN中搜索CSR ADK1.0。安装好平台后,里面的帮助文档就是最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SDN中搜索CSR ADK1.0。安装好平台后,里面的帮助文档就是最好的资料。

小弟愚钝,搜了,没有你说的CSR ADK1.0

搜索了下,有以下软件: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

[NetCan-Soft]ADK-1.0
[全名]
  Android Develop Kit 1.0

[介绍]
  这是一套能够挖掘Android机潜能的工具;这是一套适合任何人使用的工具__@。只要你对程序感兴趣,那么就让它做你朋友吧!其实我也可以做你朋友^_^¦¦¦(+Q1469709759)。。。它能够使你在Android手机上开发C/C++ 程序/游戏!它还能够移植程序!它
包含了大量工具/接口(GNU Tools,大部分来自Debian。。。),安装大概需要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愚钝,搜了,没有你说的CSR ADK1.0

搜索了下,有以下软件: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

我搜了一下,发现网上很难找到下载,我搜到这个旧版的,你试下可以下载不。CSR保密性强,官方软件也只能允许授权用户下载。
http://www.lanya123.com/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等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