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仿真电路不会闪烁?

楼主(2012-09-13):
如图:
而这个可以,求大侠指导。

谢谢。

网友A:
楼主头像的妹子好纯。。。。。。。。。。。。。。 话说你没开始仿真吧?话说楼主是头像里面的人么?

网友B:
楼主电容极性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容极性搞反了

这个没有极性的吧?
而且我调换了一下也没用。这是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头像的妹子好纯。。。。。。。。。。。。。。 话说你没开始仿真吧?话说楼主是头像里面的人么?

开始了。。--,二极管都亮了。

网友C:
有多种方法使其振荡和闪烁。

参见帖子:
Proteus是不是不能仿真用反相器搭建的振荡器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38878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种方法使其振荡和闪烁。

参见帖子:

谢谢您,我换了一个版本7.5的就好使了,真奇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换了一个版本7.5的就好使了,真奇怪

7.5版本的,也得采取措施。
发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版本的,也得采取措施。
发上来瞧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
貌似能够正常振荡和闪烁,完全因为你10楼压缩包内的电路左右不对称,相当于外加了一个激励,打破了平衡状态。
这并不是7.5版本才产生的特定效果。对比你的电路两边LED的属性,就知道了。
就像在电路左右完全对称的情况下,把R2和R3两者之一的阻值更改为10.1k,即可产生同样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
貌似能够正常振荡和闪烁,完全因为你10楼压缩包内的电路左右不对称,相当于外加了一个激励, ...

额。。的确。。无意中改了一个参数,还以为是版本问题,多谢JQ_Lin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