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哪位见过下图的1664屏?CLK信号真难搞啊?

楼主(2012-09-13):
CLK串了一个1K的电阻进去,还是被后续电路给拉低电平了。电压为0.

楼主:
11 通用接口(十一) 双色
16 贴片
2 G1 G2 N D N N N B 16
1 R1 R2 N C O S L A 15

楼主:
p 这个问题真难整啊。。。

网友A:
这不是3264吗?

网友:
还不行? 把串联电阻改为10K 单片机IO口上接1K上拉电阻 STC的 调成强推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3264吗?

j是3264,但是由两块1664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