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聊天如何加密避免网关内的抓包工具查看

楼主(2012-09-13):
QQ等即时通讯工具在通讯时, 如果避免被安装在网关位置的Sniffer工具(类似抓包工具)抓包后破解通讯内容呢? 例如某个匪匪(局域网)在网关安装一个工具监控通讯内容. 如何能够反制呢?
  或者说能否有软件可以架设点到点的安全通讯的VPN?

网友:
在中继路由器镜像端口抓包这个早就有了,我们的一举一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大规模布署了。
所有数据内容你要防止被抓,是不可能的,况且Q.Q早就和G。D合作了,直接到服务器就弄出来了

网友A:
其实最好的办法自己写一个软件根据一定的算法,将汉字替换打乱,接受你信息的那边在解码,跟电报似得

网友B:
QQ聊天内容的传输是加密传输的,密钥是根据你的密码加密传输的,因此如果想截取聊天内容的话就得先得到密码
目前了解的能截取聊天记录的网络监控软件都是通过钓鱼的方式实现的,比如在你登陆的时候返回你的密码有安全隐患,然后诱导你去QQ安全中心修改密码,然后在网页截取密码,进而对聊天信息进行解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的办法自己写一个软件根据一定的算法,将汉字替换打乱,接受你信息的那边在解码,跟电报似得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呵呵, 原来密匙是用自己的QQ密码运算得来的。

网友:
抓不到聊天内容吧~~~   除了ZF可以的。

网友:
公司一般通过安装客户端获得你的聊天内容

网友:
QQ聊天内容是加密过的,截获后需要解密,非明文。
MSN一般要是自己不勾选加密的话,是明文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文字编码DIY一下就只有你知道了

网友:
QQ的加密算法是TEA,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TEA可以在3分钟内破解,抓一堆包后,特别是握手时完整捕获时,几分钟就可以还原出明文。。。。

网友:
太强大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用 webQQ 然后选 HTTPS 加密传输

网友C:
有点可怕,有些话还是不要用qq说的好。据说用qq在公司里聊天什么的,公司里都可以看到聊天记录,曾经有个卖门过来推销这种软件的,特别是外贸业务员,老板都用这招。怕客户带走。用阿里旺旺,是不是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可怕,有些话还是不要用qq说的好。据说用qq在公司里聊天什么的,公司里都可以看到聊天记录,曾经有个卖 ...

这个比较可怕, 你的所有聊天内容可能都会有记录, 如果那种软件是真的话.  因此我才想能否有安全的加密方法实现点对点即时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QQ聊天内容的传输是加密传输的,密钥是根据你的密码加密传输的,因此如果想截取聊天内容的话就得先得到密码 ...

你肯定不知道有个设备叫“深信服”吧,装在网关直接看QQ聊天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肯定不知道有个设备叫“深信服”吧,装在网关直接看QQ聊天信息

你用过没有,确定可以?

不需要在客户端电脑安装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肯定不知道有个设备叫“深信服”吧,装在网关直接看QQ聊天信息

深信服用的是木马手段,如果要监控QQ聊天记录的话,就需要在客户机安装“插件”,说白了就是在客户端安装木马,所以一般用深信服的公司,都会限制员工安装特定的杀毒软件,防止"插件"被发现。

网友:
qq最不安全的因素就是马化腾和它的企业生活在china。所以,你没办法,Z.F.肯定可以看到,如果你不老实的话。

楼主:
公司的IT人员是否可以监控到QQ聊天内容呢? ZF应该是能够看到的. 那么竞争对手是否能够会看到, 比如竞争对手在你的大局域网内安装了嗅探工具,能否监控到QQ聊天内容

网友:
插个CDMA无线网卡。最不安全的就是QQ本身,楼主弄个加密设备吧

网友:
我一同事的QQ就是因为在群里面说了G-00-D的不好的话,结果被封号了。

网友:
在虚拟机里操作呢?

网友:
可以用端到端加密,记得前几年有过这样一个软件,我找找。这样的话只有双方都安装软件才能收消息

网友:
刚才找了一下,这个软件现在不支持qq了,msn还支持。或者换个思路,自己先把要发送的信息加密然后发送,通过电话等告诉对方解密方式然后对方收到后解密

网友:
在外网整一服务器,让qq走加密隧道
这样的话局域网里面抓包了也没法解密
当然,仅仅对局域网里面的抓包有用。对付木马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