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不能下载失败后进入不了模式,急!!!!

楼主(2012-09-13):
mega128的程序烧录开始没事,烧了几次之后出现了flash校验错误。错误了3次之后再也不能下载程序了,读写都不行。我没有进行时钟熔丝的编写,请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之间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过电源不稳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下载坏了?

楼主:
不会的,我PCB上有两个mega128,就一个不能下载,另外一个好的很。而且我也试过了解锁的方法,都没效果。没见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是不是JTAG跳掉了,试试用SPI把配置复一下位!

楼主:
我用的智峰progisp软件和usbisp下载器,板子上另外一片AVR下载程序没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
把下载器拔下来,关软件,然后再重新烧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测试了一下管脚,除了TDI,TMS,TDK是高电平,都是低电平,而且把复位脚拉低也是这样的。这是锁死的现象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芯片锁死的问题。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锁死了,我都没有变成熔丝啊。然后我用另外一片128的晶振满幅输出接到锁死的X1脚,就好了。谢谢楼上的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