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外控的摇头灯方案

楼主(2012-09-13):
设想是有一外部引导控制器,对头摇头灯照,如果引导器移动,则摇头灯能感就到,然后会寻找引导器的位置!
初步计划是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控制水平方向360度,一个控制垂直方向180度.在筒灯壁的4个方向装一个红外接收头,带解码,外部引导器就是一个普通的带编码红外发射器,角度尽可能小些.这样,设想,如果引导器站偏一点,总会有1-2个接收头没信号.可以根据个接收头状态去转动,一直转到四个接收头都有信号就算调到位.
现在担心的是,红外反射和衍射影响到接收头状态.精度不知道如何,也不知道方案是否可行.请各位评估一下!
当然,如果有更好的,现成的方案大家也可以给我介绍一下!目的就是控制具体某个灯照向某个位置.

网友:
目标位置必须由系统解算吗?直接发送极座标给步进执行不行吗?

楼主:
回楼上的,不行!因为灯控制的范围大,打个比方,如果我可以控制的范围是半么5米的圆,那么,在里面的任意位置都有可能,根本无法换算成多少步或者座标。我们希望可以设计成可以把灯光引导到合适范围内的任意位置。只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