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 学习码常用什么单片机解码?

楼主(2012-09-13):
请问大侠,315M无线 学习码的解码方式应该为软件解码,但是发现所有解码方式好像都是一款芯片14个引脚的贴片,再外加一个24C02,不知道这14脚的芯片是哪款?特向大侠请教下。

网友:
microchip HCS300,HCS301

网友:
随便一个单片机都可以解码啊

楼主:
恩,谢谢,但是淘宝上买的好像都是一款MCU是PIC的。软件解码没硬件解码的距离远,但是使用更加方便些。估计淘宝都是copy的。

网友:
14个引脚------只是一颗随便的14脚纯IO口的单片机而已,24C02是用来保存遥控器地址码,以致可以让多个不同的遥控器同时遥控。

网友(2014-09-20):
市场上学习码的接收模块好像都是一颗14脚的芯片,并且芯片上面都是没有型号。谁能确认下这个芯片只是普通的一颗单片机吗?还是已经做好的硬件方案啊?

网友:
那东西要KEY的。解出KEY难度很大。

网友(2015-04-08):
如果是汽车电子产品的话,很可能是PIC,24C02是外部存储IC,掉电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