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ncoder例程在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12-09-13):
官方固件库3.5好像没有encoder的例程。。。

网友(2022-12-30):
哇,十年前的问题,十年后还是没看到一个例程。

网友A:
encoder是干什么

网友:
不是所有定时器都有Encoder
STM32G030和STM32G070,都只能在TIM1和TIM3上用,
其它的统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coder是干什么

就是TIMER.CNT自动计数CH1, CH2上进来的脉冲数。
正交编码器接口,像旋转编码器,正转反转,CNT可以加,减。

网友:
encode 范围太广 老实说我也看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