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Txmega32A4 IO口翻转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2-09-13):
请问:ATxmega32A4 IO口翻转速度是多少?我又4M晶振倍频10倍 IO口速度才5M,正常吗? 我用CV AVR写的程序。请赐教谢谢!!

网友:
不正常。查看汇编

网友(2013-12-11):
目前市场上基本都是新版本的型号ATXMEGA32A4U-AU,我原来也用过ATXMEGA32A4-AU的,可是现在却买不到了,昨天买了2颗ATXMEGA32A4U-AU,升级了下原来的烧录器杭州厂家的设备 但是烧不进去原来的程序,有懂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2017-08-21):
你得把port口重映射到虚拟io那里。然后才可以用位操作

网友(2017-10-19):
翻转速度是系统时钟频率1/2。系统32M的话,16M没问题。超频没试过了。

网友A:
试过,直接写寄存器是最高的速度,大概是14~15MB的速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直接写寄存器是最高的速度,大概是14~15MB的速度吧!!

虚拟口设置一下就可以时钟1/2速度翻转了。超频的话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口设置一下就可以时钟1/2速度翻转了。超频的话更快

嗯嗯,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