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源电路原理

楼主(2012-09-13):
如附图所示,第一次接触,求分析工作原理,由那些器件控制输出 5V 1A呢?

网友A:
自己查查U3的规格书。看不到电压反馈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查U3的规格书。看不到电压反馈的电路

规格书里的电路就这样,没有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B:
U3 会跟据 VDD 的端电压来控制输出,5V 并非稳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 会跟据 VDD 的端电压来控制输出,5V 并非稳压输出。

电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呢?

              这个内置了BJT,OE与BJT的E相连,OE接的电阻就是感应电流,sense脚应该是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置了BJT,OE与BJT的E相连,OE接的电阻就是感应电流,sense脚应该是过流保护 ...

还是没搞懂这样怎么确定电流的大小,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
说明书说得很清楚门电路是恒定15mA输出的
“5. Gate Output
Unlike other chips, RM3253S used a constant current circuit to drive the output BJT. The output current is fixed at
15mA, select the appropriate HFE of BJT could have a different output power”

电压靠的的高频变压器的变比和VDD采样电压。电流靠sense反馈限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懂这样怎么确定电流的大小,能否说的详细点

            我只晓得这个是原边电流感应,以前都需要什么光藕,431的,现在不需要了,具体的内容自己去找吧,我也是小白,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搞懂这样怎么确定电流的大小,能否说的详细点

这种原边采样一般工作在断续模式或者临界模式,通过采样开关管的电流获得输出电流,这里没有采样电阻,但是看了亚成微的方案里面给出了限流值,估计是通过采样开关管的导通压降来判断原边电流,进而获得次级输出电流的

网友:
这个没说输出能恒流在1A吧?至少1A是不精确的。原边有电流采样电阻,但作用是限流保护而非电流模式PWM,坑爹的是手册居然没给出开关管的最大电流?

网友(2012-10-13):
IC内部有做比较, 当电阻固定,IC通过3-4脚电压分压,得到一个Vsense,真正的电流点为OE脚,
要得到输出电流,得知道IPK,
假如你输出1A, 则,IPK* ton= Is* toff, 反推出来, 就可以知道, IPK的值,
同时,IPK/ Roe 脚上的总电阻值(对地)= Voe的限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