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DIY一个耳放+USB声卡

楼主(2012-09-13):
打算用PCM2704+TA2024做个便携的USB声卡耳放,想法是:主要是能随身携带,做的小一点,外壳要去华强掏一下,先将外壳定下来后再设计PCB,用开关电源就行。

元件最好是在网上淘,大家有推荐的商家就好了。

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USB耳放方案推荐?或者有现成套件买也行,也有DIY的乐趣

我是个菜菜鸟,不是发烧友

网友A:
好,算我一个

网友B:
2707,I2S外接DAC,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算我一个

哈,找到一个同路人,到时候我先确定下方案和材料,其它的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07,I2S外接DAC,好点

是的,一定要外接DAC音质才有大幅提升。我手上就有一台耳放,感觉体积太大,不方便携带,把一些电路提出来优化下结构做成便携的

网友:
TDA1541做DAC如何?

网友C:
我也在做,方案采用tas1020+tda1543 耳放采用分立元件搭建

网友D:
伟良2706+4398套件挺好的啊,干嘛自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伟良2706+4398套件挺好的啊,干嘛自己弄?

那套不便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方案采用tas1020+tda1543 耳放采用分立元件搭建

呵呵,你那套搭配音质有试听过吗,我只想弄套成熟方案整合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那套搭配音质有试听过吗,我只想弄套成熟方案整合下就好

正在组建中,如果想找成熟方案 就去淘宝上找套件吧。自己搭建则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去做。

楼主:
能做成这种体积就很好了,理想的目标,就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E:
我刚好正在做一个,dc12V转双电源,2707+pcm1793+opa2604,以前的版本用的普通电阻电容,这次换了elna,vishay,dale的电阻电容。想试一下这种效果。原计划是有分立元件的,结果买的壳子小了,所以没有办法,直接运放推。

网友:
USB 就算了还不如买罗技 X-FI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好正在做一个,dc12V转双电源,2707+pcm1793+opa2604,以前的版本用的普通电阻电容,这次换了elna,vis ...

不知道听音用的什么器材,呵呵

网友B:
我目前在用的就是2707+TDA1543+2604+分离BUF,效果还不错的说,至少比电脑的耳机输出口强很多了,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低噪很小,不到最大音量是听不到的

网友:
2903+1973呢?2912呢?

网友A:
LZ,确定方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确定方案了么

还没呢,8字还没一撇,还在研究芯片资料,PCM2704指标不是很高,看来用外部DAC会好点

楼主:
主要是在公司电脑上用的,USB就好,不要太张扬。16楼的方案好像挺不错的,17楼的IC全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在用的就是2707+TDA1543+2604+分离BUF,效果还不错的说,至少比电脑的耳机输出口强很多了,最明显的 ...

朋友,能共享你的宝贝么?
独乐不如众乐嘛

网友F:
这东西的原理是类似usb声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的原理是类似usb声卡么?》?

差不多吧,只不过多了功率放大驱动耳机而已

网友:
那好办,给你一个成熟方案你可以自己改进,还是无线信号,你买个100元的雷柏无线耳机,是usb声卡加无线发射,耳机那一端你可以自己改造。。

网友:
usb 声卡,,,,8元一个,带光盘,,,,电脑城问过,,,只是不知道啥ic,看起来是绑定牛屎砣的,,,

网友:
12V转双电源不好弄啊~~
用DCDC害怕纹波太大

网友:
CM102+TDA1543

网友:
我有剩余的4颗pcm2903e,现在国内价格我也不知道,要的话便宜给你

网友:
建议直接去卖一个。我们也是DIY过来的。玩下可以。乐趣嘛。性能却得不到保障

网友(2012-10-16):
我的PCM2706板子。

网友(2012-12-14):
我手上有CS8416和CS4398若干, 要的话我便宜出给你,

网友:
买了一个CS8416和CS4398的板,电源重新做了,还可以。

网友(2013-02-21):
pcm2704不适合做耳房,高频不好搞,耳机又是对失真很灵敏的。
用cs3498

网友(2013-11-09):
引用 楼主:
还没呢,8字还没一撇,还在研究芯片资料,PCM2704指标不是很高,看来用外部DAC会好点 ...

不要用2704,如果想单片,用2702,单片最强,如果要外接dac,用2706 2707,音量控制旋钮可以不要,因为电脑听歌,电脑上调节方便很多,实际上等你做了音量旋钮,你会发现其实你基本上不用,而且时间长了还有杂音

网友G:
我的那块... PCM2706 CS4398 OPA627 AD815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那块... PCM2706 CS4398 OPA627 AD815

楼上的做得真不错有套件吗?或多的pc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做得真不错有套件吗?或多的pcb吗?

板子做错了 套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