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数码管比段生成器去见鬼吧(转载)

楼主(2012-09-13):
经常看到一些工程师或网友在编写数码管程序时,花费很多时间在制作那个数字的对照表,甚至
有什么数码管笔段生成器的软件出现,其实数码管定义很简单,只要知道那个7段的定义,不需要
半秒钟,笔段对照比较就知道生产,也不需要什么数码管比段生成器

方法如下:
/*
   a
  ---
f| g |b
  ---
e|   |c
  ---
   d
*/

#define Sega    0x01
#define Segb    0x02
#define Segc    0x40
#define Segd    0x20
#define Sege    0x10
#define Segf    0x04
#define Segg    0x08

#define Num0    (Sega + Segb + Segc + Segd + Sege + Segf       )
#define Num1    (           Segb + Segc                                       )
#define Num2    (Sega + Segb + Segd + Sege + Segg)
#define Num3    (Sega + Segb + Segc + Segd               + Segg)
#define Num4    (           Segb + Segc               + Segf + Segg)
#define Num5    (Sega            + Segc + Segd + Segf + Segg)
#define Num6    (Sega            + Segc + Segd + Sege + Segf + Segg)
#define Num7    (Sega + Segb + Segc                            )
#define Num8    (Sega + Segb + Segc + Segd + Sege + Segf + Segg)
#define Num9    (Sega + Segb + Segc + Segd        + Segf + Segg)
#define Numblk  (0                                             )

INT8U  Num_code[11] = {Num0,Num1,Num2,Num3,Num4,Num5,Num6,Num7,Num8,Num9,Numblk};
如果以后比段的位置发生变化了,修改seg的定义,在编译就好了
这个方法无论从代码可读性,维护难易程度来来说,都是十分理想的;

楼主:
"#define Num0    (Sega + Segb + Segc + Segd + Sege + Segf       )"
“+”改为位或“|”更合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嗯  是这么干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收藏了.谢谢楼主提供新思路.

网友:
哈哈 不错的想法啊。收藏下。

网友:
方法确实不错,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Num0    (Sega + Segb + Segc + Segd + Sege + Segf       )"
“+”改为位或“|”更合理 ...

对,而且用处更大, 这是石器时期的技巧了

网友:
都是这么搞的啊。哈哈

网友:
学到了,好主意

网友:
好东西,方便快捷~~~

网友:
位运算   用得挺巧妙的

网友:
这是啥时候的事啊?我以前在本坛发过的。还被人喷了。。

网友A:
/*****************************************************************************/
#define _seg_c            0x80
#define _seg_dp           0x40
#define _seg_d           0x20
#define _seg_e            0x10
#define _seg_g            0x08
#define _seg_a            0x04
#define _seg_f            0x02
#define _seg_b            0x01
/* seg7_code 84218421  共阴七段数码管 */
#define SEGALL        (255-_seg_dp)
#define SEG0          (SEGALL-_seg_g)
#define SEG1          (_seg_b+_seg_c)
#define SEG2          (SEGALL-_seg_f-_seg_c)
#define SEG3          (SEGALL-_seg_f-_seg_e)
#define SEG4          (_seg_b+_seg_c+_seg_f+_seg_g)
#define SEG5          (SEGALL-_seg_b-_seg_e)
#define SEG6          (SEGALL-_seg_b)
#define SEG7          (_seg_a+_seg_b+_seg_c)
#define SEG8          (SEGALL)
#define SEG9          (SEGALL-_seg_e)
#define SEGA          (SEGALL-_seg_d)
#define SEGB          (SEGALL-_seg_a-_seg_b)
#define SEGC          (_seg_a+_seg_d+_seg_e+_seg_f)
#define SEGD          (SEGALL-_seg_a-_seg_f)
#define SEGE          (SEGALL-_seg_b-_seg_c)
#define SEGF          (SEGE-_seg_d)
#define SEGG          (SEGALL-_seg_b-_seg_g)
#define SEGH          (SEGALL-_seg_a-_seg_d)
#define SEGI          (_seg_a+_seg_c)
#define SEGJ          (_seg_b+_seg_c+_seg_d+_seg_e)
#define SEGK          (_seg_f+_seg_g+_seg_e)
#define SEGL          (_seg_d+_seg_e+_seg_f)
#define SEGM          (_seg_a+_seg_c+_seg_d+_seg_f)
#define SEGN          (SEGALL-_seg_g-_seg_d)
#define SEGO          (_seg_a+_seg_b+_seg_f+_seg_g)
/*****************************************************************************/

这是我大学时候做的。。大概是06年左右吧。。
后来发到本坛。被人喷了。。没想到现在有人又拿出来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87533-1-1.html

这是我当时发的。10L

网友A:
有图为证。。。。

网友:
哈哈,竟然跟我几天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为证。。。。

顿时亮了。。。

网友:
再改一下, 更直观看到D0~D7
#define _BV(v) (1<<v)
#define _seg_c           _BV(7)
#define _seg_dp          _BV(6)
#define _seg_d           _BV(5)
#define _seg_e           _BV(4)
#define _seg_g           _BV(3)
#define _seg_a           _BV(2)
#define _seg_f           _BV(1)
#define _seg_b           _BV(0)

网友:
呵呵,围观一下,貌似有人发过,不过发太早了没人欣赏,安慰一下

网友:
真心很牛X~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值得借鉴,原先我也是找的数码管生成软件,看来还是这个爽,简单实用!

网友:
这个才7段而已,VFD的显示定义才叫累。如果不采用宏的话!。。!

不同的VFD脚位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define Num8    0x7F
#define Num9   Num8-SegE
#define Num6   Num8-SegB
#define Num0   Num8-SegG
#define Num2   Num8- SegF - SegC
#define Num1   SegB + SegC
#define Num7   Num1 + SegC

懒得打字了,加个括号吧,开个玩笑而已,这个没啥意思。

网友:
厉害,以前从来没想过!

网友:
早就这么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Num0    (Sega + Segb + Segc + Segd + Sege + Segf       )"
“+”改为位或“|”更合理 ...

怎么个合理法呢?不是太明白。。

网友(2015-07-24):
虽然好久了,但思路很好,宏定义很强大

网友:
马上留个记号。

网友: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大家不知道有段码生成器之类的小软件吗?

网友:
真是一个好思路,顶楼主!

网友:
这个办法真不错

网友:
段码生成器也不麻烦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
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好主意,顶起

网友(2016-04-19):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很早就这么用,最早发现好像是TI 或某个公司的例程里。

网友:
好思路,标记了

网友:
好方法,先做个记号

网友:
蛮好的,我之前只用的宏定义,楼主再用个数组,更好。

网友:
这个方法真心不错

网友:
日本人民搞个数码管或者是键盘中断都能搞一辈子

网友:
的确不错,以后用这方法

网友: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define Sega    0x01 #define Segb    0x02 #define Segc    0x40 #define Segd    0x20 #define Sege    0x10 #define Segf    0x04 #define Segg    0x08

网友:
帮楼主优化一下

#define Pin_a    1<<0
#define Pin_b    1<<1
#define Pin_c    1<<2
#define Pin_d    1<<3
#define Pin_e    1<<4
#define Pin_f     1<<5
#define Pin_g    1<<6
#define Pin_blk   1<<7

#define Num0    (Pin_a | Pin_b | Pin_c| Pin_d |  Pin_e|Pin_f  )
#define Num1    (Pin_b | Pin_c                                          )
#define Num2    (Pin_a | Pin_b | Pin_d| Pin_e | |Pin_f          )
#define Num3    (Pin_a | Pin_b | Pin_c| Pin_d |  Pin_g          )
#define Num4    (Pin_b | Pin_c | Pin_f|  Pin_g                      )
#define Num5     (Pin_a | Pin_c | Pin_d| Pin_f |  Pin_g          )
#define Num6     (Pin_a | Pin_c | Pin_d| Pin_e| Pin_f |  Pin_g          )
#define Num7     (Pin_a | Pin_b | Pin_c                                )
#define Num8   (Pin_a | Pin_b | Pin_c| Pin_d |  Pin_e|Pin_f  |Pin_g )
#define Num9    (Pin_a | Pin_b | Pin_c| Pin_d |Pin_f  |Pin_g   )
#define Numblk  ( Pin_blk                                                   )

INT8U  Num_code[11] = {Num0,Num1,Num2,Num3,Num4,Num5,Num6,Num7,Num8,Num9,Numblk};

网友:
这个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新思路.

网友:
这个牛B,学习了

网友:
收藏,不过很少用数码管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6-06-04):
66楼优化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define _seg_c       ...

估计喷你的人是觉得下划线看的眼花,太烦乱了,有说影响效率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喷你的人是觉得下划线看的眼花,太烦乱了,有说影响效率的吗?

这个一次定义。受用终身啊。这种宏定义不占用任何额外空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次定义。受用终身啊。这种宏定义不占用任何额外空间的。

的确是的

网友:
这个定义不错啊,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6-09-09):
这个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注意,以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