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怀表程序小升级

楼主(2012-09-13):
白沙怀表程序小改
程序有原来的两界面该为三界面,原来的界面是由时间日期温度的显示和调整时间两个界面组成,改后的程序为三界面的:
界面一:时分秒星期的显示为主显示,小板和大板显示同一个时间,长按进入界面二,短按进入低功耗
界面二:时间日期温度的显示,长按进入界面三,短按返回界面一
界面三:时间调整,短按返回界面二
增加功能:
1,        界面一改小板的日期温度的显示为时分秒的显示,显示六十秒后自动进入低功耗,打开以后就不用手动关掉了,也不会因为灯长时间亮而把电池的电耗掉而重新复位,
2,        界面二15秒后自动返回界面一,
3,        增加上午下午的识别,不会因为调时间的时候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
4,        时间调整的修改,比如:当修改秒的时候到了0以后是没有办法进入到59的,只能是从59才能过渡到0的。修改时间调整不论是从59到0还是从0到59都可以顺利地调整
5,        硬件的调整,就是增加了一个充电接口,其它的什么也没有增加。

网友:
LZ有买成品吗?我老了 不想折腾了,报个成品的价吧

网友:
表壳都被小孩玩坏了。。。一直没装

网友:
怀表这个东西还真是没有玩过

网友:
好看。。不过没那么多精力搞这些东西

楼主:
这东西最初是由白沙设计的,没有他的同意是不能用于商业用途的

楼主:
尊重原创!

网友:
好玩儿,弄一个装装B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很好看,有点像恐怖片里的怀表,吸血鬼拿的那种

网友:
数码管?? 能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
做成这样,好不错。

楼主:
如果让灯一直亮着,一晚上就没有电了,如果加入自动低功耗后时间会很长,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了,只觉得好久没有充电了。

网友(2014-01-23):
你好,最近才在论坛看到白沙怀表,自己做了一个,用了你的程序,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每小时到50分钟之后秒显示2的时候不正确,右下脚LED应该是不亮的,但是现在亮了。请问你当初有这种现象吗?看到请联系qq 469036675

网友:
充一次电可以管多久?

网友:
研究了两天程序,已经把那个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