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懂显示屏的大侠 选型问题

楼主(2012-09-13):
现在做一款便携式仪器,需要3寸多 IO口尽量控制在8个以内的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的 分辨率越高越好的显示屏 选什么好呢

网友:
黑白点阵屏就行,比如128*64的,既然IO要8个以内,那只能用串行通信驱动了。

网友:
彩屏也可以吧,也有SPI接口的

网友:
320*240                      分辨率

网友:
我还以为是led屏呢

网友:
3寸多。。。那还真的只能彩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