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PWM调速噪音比较大

楼主(2012-09-13):
          直流电机采用PWM调速时,听见噪音比较大,望大家给分析一下噪音大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

网友:
自己先分析噪声产生的原因。是机械部分的震动,还是电子噪声?后者可以通过提高PWM的频率到16K以上来躲避。而前者只能通过改进机械结构以及减小转矩波动来实现。这个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估计是电子噪声

楼主:
我个人觉得是电子噪音,我看网上有说在电枢两端并一个电容,这种方法有效吗,再就是我这个是24V,1.5 KW的电机,电流好几十安啦。

网友:
高频的PWM对有的电机驱动不了的,没法,只好忍受低频噪声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蔽障小车也有同样的问题,提高频率之后就好了

网友:
请问你PWM载波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