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做二阶带通滤波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用LM324做了一个二阶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800Hz,Q值为40,如图所示,在multisim下仿真好用,但是实际焊接后不能用(经两人反复检查电路均无焊接错误),根本不能滤波,输入一个很大的信号,输出的信号变得很小,有上百倍的差值。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输出很小是全频段吗?

网友B:
为啥不是高通  + 低通 + 缓冲的 3 级串联方案呢
那样调试也方便
你把高通不要放到系统的反馈大环路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很小是全频段吗?

嗯!而且没有滤波作用,请问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你先把上面反馈回路断开看是不是低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是高通  + 低通 + 缓冲的 3 级串联方案呢
那样调试也方便
你把高通不要放到系统的反馈大环路中去 ...

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人家这样做带通滤波,只是改了一下参数,模电学得太烂。

网友:
◆ 在multisim下仿真好用,但是实际焊接后不能用

绝对正常,否则就无人会浪费时间去了解模电原理了。

网友C:
个人喜欢附件的电路。
---那个大环相位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喜欢附件的电路。
---那个大环相位反了吧

谢谢资料分享!!你说的是哪一个运放的相位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资料分享!!你说的是哪一个运放的相位反了?!

U4A ---且这种负反馈只接电容,不并电阻的负反馈是很不稳地的,
但我也不是很懂,只能靠实际调试了-----去掉部分元件,看波形,一个一个来调,---除非你对运放和模电很精通

网友D:
单电源,都没作中点电位??

网友:
二阶带通一般不这么分开搞吧,抄个经典点的电路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都没作中点电位??

给运放同相输入端加了偏置电压后带通滤波能用了,用信号发生器加了800hz正弦信号,测试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用驻极体话筒接收800Hz的声音信号后输出的信号不能通过滤波器呢?!请问驻极体话筒输出信号频率与接收的声音频率相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运放同相输入端加了偏置电压后带通滤波能用了,用信号发生器加了800hz正弦信号,测试是正常的,但是为 ...

1.首先你要确认驻极体话筒是好的,有信号输出。是否要加直流偏置?
2.驻极体话筒输出信号频率与接收的声音波形会变形,但频率、周期一定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首先你要确认驻极体话筒是好的,有信号输出。是否要加直流偏置?
2.驻极体话筒输出信号频率与接收的声 ...

加了直流偏置的,在示波器上看了接收800hz声音后驻极体话筒产生的信号和信号发生器产生的800hz信号在周期上差的太多,大约有两三千Hz,把声音频率变为400Hz后驻极体话筒产生的信号频率并没什么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了直流偏置的,在示波器上看了接收800hz声音后驻极体话筒产生的信号和信号发生器产生的800hz信号在周期 ...

贴上最新电路

另: 驻极体话筒合适工作电流Ids 0.1~1mA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上最新电路

另: 驻极体话筒合适工作电流Ids 0.1~1mA之间。

这就是我是的电路,最近做声源定位这是声音的接收部分电路。驻极体话筒接收的是800Hz声音,然后用了一个三极管放大,实际电路中三极管选的是9018。中间用3个LM324中了一个带通滤波器,最后用一个LM324做比较器。用信号发生器测试发现滤波器是好用的,整个电路我觉得是驻极体话筒接收到800Hz信号,VO产生一个脉冲信号。为什么实际上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是的电路,最近做声源定位这是声音的接收部分电路。驻极体话筒接收的是800Hz声音,然后用了一个 ...

参数不合理。不多说上图, 自已再优化一下。

电路

三极管用9014就够了。9018是高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multisim file

谢谢大侠!!

网友(2013-05-21):
mark 一下 找不到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