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内部接口消失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我写了一段控制PCI的代码(PCI对应的是U1),可是发现一直无法读写数据,前后逻辑都检查过,于是我考虑看看RTL Schematic,结果让我发现了在top层上,所有信号都很完整,但是点开之后进入下一层我发现在U1里面,似乎少了很多输入端口,大约6个端口都消失了,这个和我的代码相差很多,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在综合报告中查看一下各个模块的连接是否有警告

网友B:
可能代码中有问题被综合都就删掉了,
没有做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代码中有问题被综合都就删掉了,
没有做仿真吗?

没有做仿真,机器比较破,仿真做起来很累,仿真能看出来吗?我感觉也好像是被他自动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综合报告中查看一下各个模块的连接是否有警告

有,好多警告,正在一个一个看

网友:
有些使用不当的信号好像是会被编译器自动给综合掉了……

网友:
LS说的对,代码不规范,众多的if没有else,===,都会被综合成锁存器或线。

网友:
软件很“聪明”,使用需谨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