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32768晶振能不能引出作为其它芯片的输入脉冲?

楼主(2012-09-13):
应用是这样的:
  板子上本身有一个DS1302用来产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同时需要对某个事件进行精确的时间累加,此时不能用1302产生的时间(太麻烦了,不现实),而是要通过对时钟脉冲的精确计数来实现。
本来打算用AVR上面的异步时钟+32768晶振来实现的,但因为从来没用过,对异步时钟的精度也不大放心,也不知道所用的晶振负载电容是多少?
  刚才偶然想起来是否可以将DS1302所用的32768晶振引出来接到AVR的计数器上,这样可以简便一些。
但不大确定这样接的话对DS1302的晶振是否有不利影响,即是否会影响32768晶振的精度。
  哪位高手知道的话能不能讲讲,bow,thanks!

网友:
能.

a clock is a clock is a clock.

网友:
a much easier solution, however, is to  maintain a clock within the mcu - that can be done easily, without an external 32k source.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你是说用MCU的晶振吗,还是其他?
之所以不选择MCU的时钟,是因为我觉得误差太大了,不如DS1302的32768时钟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