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械角度求教:电梯坠落的可能性?

楼主(2012-09-13):
今天看到新闻:武汉发生载人电梯从30层坠落事故。
有些不解:按说电梯(升降型)都有一套机械自锁装置的,
钢丝绳不受力时,自锁装置的拨插(类似棘爪)是卡死在轨道的横杠上的,
而且可靠性很高,电梯怎么还会坠落?

网友:
应该是有的,看修车的提升装置也有这种系统。只要钢丝绳不受力,就卡死。可能是弹簧疲劳了吧。

网友A:
是工地的电梯, 安全保护比较简陋.

网友:
侥幸心理,一百年的老设备都不检修,你以为棘爪还会起作用吗?

网友B:
而且那样的一个工地电梯,上了30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了。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那样的一个工地电梯,上了30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了。自找。

30楼,19人。

网友:
听说是钢丝绳断了,基本上所以的保护都是白忙乎

网友:
这种工地的电梯很难说有没有保护,这个就是失控了冲上顶楼了,钢丝绳拉断了掉下来了

网友:
钢丝绳断了的话怎么可能会飞出来

网友:
大多数的电梯都是有自动刹车装置的,也并不像你说的是棘爪。因为用棘爪冲击太大,一方面对棘爪的强度要求高,另一方面太大的冲击就无法保护到里面的人了。武汉这件事故我觉得可能是机器平时没有维护好,再加上超载的原因吧。

网友(2012-10-31):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你的头像全套图片!

网友C:
当年我爹去某工地维修电梯,修完了是走楼梯下来的。。。此电梯之前出过一个状况把开电梯的女司机吓得工资不要连夜跑了,据说就是制动装置灵敏度不够,设计的自由落体1米触发的,结果一口气掉了三米才刹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工地的电梯, 安全保护比较简陋.

工地电梯,至少有2套保护装置,4-5种保护措施,据我了解。
1、机械保护。速度超过一定值,某个惯性装置就会动作,直接卡在支架上。
2、电子保护。各类限位装置,紧急停车装置

网友:
安全事故—般有个因素:物的不安全壮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应该是管理不到位的责任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我爹去某工地维修电梯,修完了是走楼梯下来的。。。此电梯之前出过一个状况把开电梯的女司机吓得工资不 ...

咱家叔叔威武

网友:
正常的电梯有个测量加速度的轱辘,加速度过快可以引起制动,除非加速的轱辘的钢丝也断了。最后一个保护动作是在电梯下面减震弹簧,也应能起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D:
如果落地瞬间,恰好自已在桥箱内起跳,是否能避免伤害?

网友E:
现在电梯很坑爹,按说电梯下边有个缓冲坑,并带有卡扣,但三菱电梯下边只有个又大又粗的减震簧,如果电梯从高处掉下来,结果估计会把轿厢捅个窟窿

网友:
那个电梯是冲到顶上了,直接冲到天上去了,没刹住

网友(2012-12-16):
这东西就一句话,偷工减料

网友:
限位装置问题,冲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落地瞬间,恰好自已在桥箱内起跳,是否能避免伤害?

有一个国外的节目验证过,必死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电梯很坑爹,按说电梯下边有个缓冲坑,并带有卡扣,但三菱电梯下边只有个又大又粗的减震簧,如果电梯从 ...

有的是靠缓冲坑的气压缓冲的,弹簧不大可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落地瞬间,恰好自已在桥箱内起跳,是否能避免伤害?

如果起跳的力度比较大,使速度相对于地面为零,而且是在触底前一瞬间起跳,也许是可以的!希望这辈子都不要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起跳的力度比较大,使速度相对于地面为零,而且是在触底前一瞬间起跳,也许是可以的!希望这辈子都不 ...

这种能跳起生还的人,,,,估计只在电影里面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起跳的力度比较大,使速度相对于地面为零,而且是在触底前一瞬间起跳,也许是可以的!希望这辈子都不 ...

流言終結者第八季,結果是必死無疑。

网友:
超载很容易发生问题,还有国内法律不严,出了问题代价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起跳的力度比较大,使速度相对于地面为零,而且是在触底前一瞬间起跳,也许是可以的!希望这辈子都不 ...

你觉得你跳得起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落地瞬间,恰好自已在桥箱内起跳,是否能避免伤害?

你是超人?做自由落体运动还会蹬腿起跳哇?要多少个g的加速度算过么,发射火箭差不多了o

网友:
哎,我们单位的多绳摩擦式的货运电梯,没有防坠器.....
也没有电梯维保,门闭锁经常坏。。。。。真的很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落地瞬间,恰好自已在桥箱内起跳,是否能避免伤害?

人基本处于失重状态,人自身平衡都难以保证,怎么可能起跳,时机也是完全没办法把我的

即便起跳点合适,腿骨马上会断裂的

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尽量靠近角落,重心压低
具体姿态参考宇航员升空过程的姿势

网友(2013-01-16):
不管是任何东西,哪怕是简陋的东西也一样。用适当手段保证他的原有功能。否则设计再强撼,加工再精密,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网友(2013-04-05):
人坐的电梯不太可能出现上面说的情况,电梯一般有5条钢丝绳,只有一条都可以把轿厢挂住,而且就算钢丝绳全断了,还有安全钳保护,当超速,限速器的电气开关动作,抱闸抱住,还不行,那就限制器的机械开关动作,会把限速器的钢丝绳卡住,把轿厢的安全钳提住,安全钳动作后,把轿厢卡的导轨上;最后一级就是底坑的缓冲器了;

网友:
但是任何东西都是没有100%安全!

网友(2014-03-28):
在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电梯,是每个月都有技术来做检查,
而且必须在文件上签名,保险方才承认保单有效,小弟时常和那技术人员聊天,
说是电梯的安全性很高,唯一也只怕钢丝断,所以在电梯机械处有个计算器,
负责计算钢丝的回转次数,只要次数达到顶点,就必须换,不然他就不签名。(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