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用51单片机编程交通信号灯,编译出错啦!!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2-09-13):
原程序如下,自己写的,有错的地方,但不知道哪里错了,求高手支招
编译时出错了。。。怎么办?怎么办?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南北向指示灯
sbit RED_A=P0^0;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东西向指示灯
sbit RED_B=P0^3;
sbit YELLOW_B=P0^4;
sbit GREEN_B=P0^5;
//数码管显示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sbit K1=P3^6;bit Key_State=1;
//数码管显示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for(t=0;t<120;t++);
}
//延时倍数,闪烁次数,操作类型变量
uchar Key_Flag_Idx=0,Time_Count_1=0,Time_Count_2=0,Second_Count=0x19,Flash_Count=0,Operation_Type=1;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L0=0xB0;
TH0=0x3C;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20s
RED_A=1;YELLOW_A=0;GREEN_A=0;
RED_B=0;YELLOW_B=0;GREEN_B=1;
if(++Time_Count_1!=400) return;//20s  (400*50ms) 切换
Time_Count_1=0;
Operation_Type=2;
break;
case 2: //东西向绿灯闪烁3s
if(++Time_Count_1!=10) return;
Time_Count_1=0;
GREEN_B=~GREEN_B;RED_A=1;
if(++Flash_Count!=6) return; //闪烁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东西向黄灯亮2s,绿灯熄灭
GREEN_B=0;YELLOW_B=1;RED_A=1;
if(++Time_Count_1!=40) return; //2s(40*50ms)切换
Time_Count_1=0;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东西向黄灯与南北向红灯熄灭同时南北向绿灯与东西向红灯亮20s
RED_A=0;YELLOW_A=0;GREEN_A=1;
RED_B=1;YELLOW_B=0;GREEN_A=0;
if(++Time_Count_1!=400) return;//20s
Time_Count_1=0;
Operation_Type=5;
break;
case 5: //南北向绿灯闪烁3s
if(++Time_Count_1!=10) return;
Time_Count_1=0;
GREEN_A=~GREEN_A;RED_B=1;
if(++Flash_Count!=6) return; //闪烁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6;
break;
case 6: //南北向黄灯亮2s,绿灯熄灭
GREEN_A=0;YELLOW_A=1;RED_B=1;
if(++Time_Count_1!=40) return; //2s(40*50ms)切换
Time_Count_1=0;
Operation_Type=1;
break;
}
}
void T1_TNT() interrupt 1
{
TH1=0x3C;
TL1=0xB0;
while(1)
{
if(++Time_Count_2!=20) return;
Time_Count_2=0;
Second_Count--;
P2=DSY_CODE[Second_Count/10];
P1=DSY_CODE[Second_Count%10];
if(Second_Count==00)
Second_Count=0x19; //减到0后自动恢复初值25s
}
}
void Key_Event_Handle()
{
if(Key_State==0)
{
Key_Flag_Idx=(Key_Flag_Idx+1)%2;
switch(Key_Flag_Idx)
{
case 0: EA=1;ET0=1;IE=0x81;IT0=1;IT1=1;TR0=1;TR1=1;break;//第一次按键启动交通信号灯,显示倒计时
case 1: EA=0;TR0=0;TR1=0;Time_Count_1=0;Time_Count_2=0;Second_Count=0x19;//第二次按键关闭交通信号灯和倒计时显示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1=0x00;
P2=0x00;
TMOD=0x11; //定时器T0 方式1,定时器T1 方式1
while(1)
{
if(Key_State!=K1)
{
DelayMS(10);
Key_State=K1;
Key_Event_Handle();
}
}
}

网友:
无PP,不解释。
上了PP在告诉你答案。

网友:
编译出错啦!!!好开心啊!!!

网友:
最近好多自称小妹的哦

网友:
各种小妹,但是规矩还是要讲的,果断上PP····

网友:
上PP,问题立马解决

网友:
头像是本人么喵=、=

网友:
头像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A:
很明显  两个定时器中断号用的是一样的 当然会有问题啦  这么不仔细

网友:
肯定是女的。。。胡子大叔。来啊

网友:
楼主  这种问题 以后在问  最好连出错的信息一起贴出。  11楼已经回答了。

网友:
作为一个女生,袋鼠见到mm比其他人更兴奋……

网友:
呼叫大胡子。

call…………

网友:
大胡子叔叔快来啊。。。。

网友:
从程序的编写风格、函数、变量定义来看,不像菜鸟的程序,肯定的上PP才能下载到完整的程序了

网友:
这个论坛的风气很正啊,以后一定常来……

网友:
呼叫大胡子,速来鉴定

网友:
上了PP,答案自然会来,请自学遵守

网友:
论坛真的很多技术男,寂寞男,那么饥渴啊。。。。。

网友:
楼主没有回应了?

网友:
这个论坛的人都很热情的,以后要常来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两个定时器中断号用的是一样的 当然会有问题啦  这么不仔细

这哥么不懂规矩啊

网友:
楼主已经吓跑了?

网友:
楼主的代码风格太差劲了,没一点格式,还应该出错原因一块写上。。。

网友:
要火了么

网友:
老规矩啦,上PP,什么都好说。

网友:
上无眼镜,免冠,近照,分辨率不能小于800*600

网友:
真的是妹子??喵?

网友:
标有小妹,小女子之类,也就是说明是女楼主的贴必火

网友:
自称小女子的贴都是必火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妹子,你写的程序可以哦,我认真看一下了,发现有一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你写的T0和T1中断函数的标号都是1, ...

看见了。。。。谢啦~!

楼主:
小z初来乍到,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请各位指教咧!自称小妹什么的抱歉了啦!

网友:
= =目测被吓到了

网友:
求证,楼主头像是本人吗,

网友:
先上PP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z初来乍到,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请各位指教咧!自称小妹什么的抱歉了啦! ...

不用抱歉,上照片就行啦。。。

网友:
哎  搞这块的男yin们  太寂寞了

网友:
哇塞,這熱情一直不減啊!

网友:
LZ是伪的???
………………

网友:
又见稀有物种

网友:
如果你明白什么叫对码编程,就不会这样了,程序写完就调完

网友:
人家都说小子了,你们还让上照片,没劲,

网友:
不用抱歉,是上面那些家伙故意为难而已,这种小问题上面的家伙随便领出一个来都分分钟解决的

网友:
好浓的风气啊~~~哈哈

网友:
纯,,围观小妹来了

网友:
PP是谁啊?

网友:
是mm还是dd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z初来乍到,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请各位指教咧!自称小妹什么的抱歉了啦! ...

楼主已经说明了,不是mz,是xz.可惜空等一场.

网友: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书中的例子,手打出错了,你该看书反省,而不是来论坛自称小妹

网友:
楼上的那几位回答问题的,忒不懂规律了,PP都没上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现在都流行小妹  这样解决问题快啊

网友:
必然是男的,不解释。

网友:
这个程序很熟悉啊,是100例里的,可以好好看看错在哪里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一群屌丝

网友:
上高清大图先!

网友:
求大胡子叔叔鉴定mm真相!

网友:
伪的都会在大胡子叔叔的威严下公布真相???

网友:
小妹到来,只要上PP,很多坛友肯定都会手把手教会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