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i直流稳压电源拆解

楼主(2012-09-13):
某宝上买的,价格240,加上10块运费,合计250,又加了点小东西,最后还是发现买这个电源基本就是250.
本来,想有时候可以给蓄电池充电,可惜,5A就能撑半小时.
看看我在某宝上的评价吧.

外壳比较厚,相对于一张A4纸来说.
温控风扇转动时候声音也比较小,相对于一架A380起飞来说.
准备好灭火器作满负荷实验,30V5A不到半小时就无显示无输出了,我以为挂掉了,原来是变压器有热开关,到125度就断开输出市电了.保护不错,变压器烧不掉.
看变压器,EI86*45的,查,顶多就是100W的功率,长期安全使用能到80W?
和厂家联系,说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实际情况传来了工程那面说30V5A就是半小时保护.
看说明书,额定输出值电压0~30V,电流0~5A,什么是额定值,就是设备可以长时间稳定正常工作的值,如果你写个最大值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最后只好降低功率,30V3A,终于可以工作个六七个小时了,不过变压器温度很高,变压器底下外壳的温度手接触感觉是70度左右,猜测变压器应该在80多90度左右,超过变压器长时间稳定运行温度要低于90度的要求是基本没问题.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30V3A的电源,还很勉强,长时间稳定工作,30V2A应该是比较的安全的.
外壳底部变压器固定孔有EI96*45的固定位置,就够150W了,减料了.

变压器是EI86*46的,应该是100W的,看以前的拆解帖子变压器是EI96*40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功率大一些,估计应该是EI96*40大,看安装空的位置,最大应该可以安装EI96*45的,毛着就有200W了.估计应该是原来设计的是EI96*45的,以后减成EI96*40的了,最后就减到我这个版本的EI86*46的,将来估计就是减成EI86*40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还是硬封,不过这线飞的.

这小散热片,这小线焊的,张见识了.

测试用的机械负载,最大功率3000W,价格4块钱,加上两个夹子5块钱,想要几欧就几欧,太好用了.

对这些电源基本无话可说了,能减就减,弄糊弄就糊弄,其它的类似的产品估计大同小异,弄安捷伦又弄不起,就是二手的菊水也不便宜啊.
在某宝上和卖家交流,直接告诉我了,不用想着5A的电源可以长时间输出5A的,总结一句
安泰信就是安泰信,不是安捷伦.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价格决定质量啊,这电源成本+利润,也差不多了,阿莫做的也要600+呢

网友A:
之前用过这个电源,偶尔限流失灵,烧了我一个芯片,就当废品出了

现在手里二手的 XT20-3 和 GPS-3030DD各一台,350和200收的,真不知比安泰信强多少了

网友:
我也是深受其害,送修回来没几天又坏了,准备当废品扔了,安泰信电源真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这个电源,偶尔限流失灵,烧了我一个芯片,就当废品出了

现在手里二手的 XT20-3 和 GPS-3030DD各 ...

原以为这玩意挺实惠的(以前没怎么用过电源), 被你这么一说, 以后测特别的东西这个我得用自己限流才是

网友:
安泰信英文是啥?ATTEN。
少了点啥?TION。
ATTENTION是啥?注意,留心的意思~
总结就是缺了心眼一不注意就买了个烂货……

网友:
便宜呀。。。。。。。才250,它自己不会烧不错了。

网友:
难道你真的认为天上会掉馅饼么?

网友:
这运费很便宜呀。。。。才10块钱,难道没有超“首重”么?

网友:
还好没有烧起来…………

网友B:
俺滴这个还行吧

并联30V6A一天反正是没问题

网友:
如果在同一价格选择的话,春风的电源应该是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滴这个还行吧

并联30V6A一天反正是没问题

这个不错,这个多少米购得?纹波+噪声 VPP多少?

网友:
安泰信用什么MCU+AD?

网友C:
楼主EI86*46表示的是尺寸么?都表示那部分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EI86*46表示的是尺寸么?都表示那部分的尺寸?

变压器铁心.

网友:
去年买了个安捷伦的600V-2.6A电源,风扇声音有点大,不过做得非常薄,厚度目测5cm左右,比较重,一只手拎起来得小心点,放实验室长时间工作在500V,0.1-0.4A么有问题,外壳上手摸基本正常,安捷伦的品质赞一个!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呀,主要是够便宜。我是比较早买的,变压器够大。还有就是这个稳压电源是电位器质量确实差,内部设计成阻值大就电压高,自已搞个电路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电位器出问题了,电压忽高忽低,不敢用,等什么时候有心情再换电位器了

网友(2013-05-30):
正考虑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滴这个还行吧

并联30V6A一天反正是没问题

我也用这个,就是风扇声响了点,正准备换个好风扇。

网友(2017-07-08):
国产电源就这德性,售价300元左右,参数都是虚标,电位器 寿命短,用一段时间输出电压波动比较厉害。

网友:
买了兆信一款电源,标称60V/5A,用电子负4测试一下,最大也就是3.5A,风扇噪音吵死人了,输出电压调低了输出电流连3A也保证不了,最后便宜处理了。

网友:
建议看看固纬GPD系列电源、日本的菊水、建伍,比国产的好多,国产的电源太垃圾了。

网友:
再推荐一遍  艾德克斯的   IT6721  小巧好用 ,也许大概性能比线性的差点, 但是为了颜值,宁可选6721, 我买的最满意的电源

网友:
恭喜楼主,买了小米实验室同款高档电源。本人买的是二手固纬,西安交大电子实验室的淘汰品,成色很新,里面是环牛,想用坏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