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C8051F310做了一个电调 开发板

楼主(2012-09-13):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了一个电调
性能还不错

XXD电机 软件测速可达到15000转

图片陆续上

QQ546776278

原来打算     DIY一个 C8051F330的  商业电调   由于 MCU 封装限制   很难焊接 最后综合考虑  选择了F310

今天上图

网友A:
LZ,可否交流一下?我的电调稳定性还不是很好,有的时候会突然堵转,LZ的换相策略如何制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否交流一下?我的电调稳定性还不是很好,有的时候会突然堵转,LZ的换相策略如何制定的? ...

检测到  反向电动势 立刻强制换向,超低速性能不是 很好   最低速度 能到 500-600转 左右   测试电压最高为5V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