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大功率放大器设计问题—关于管子输入输出阻抗的确定

楼主(2012-09-13):
我最近在做一个大功率的功放,用的是NXP的BLF578。电路工作在AB类。

NXP提供了一些关于此放大器的应用笔记,其中有一篇提供了在25MHz-500MHz的输入输出阻抗。

求教:

1. 这个输入输出阻抗是否与外部电路结构及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密切相关?

    我在做这个功放时,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数据进行阻抗匹配?

2. 输入和输出的阻抗匹配类型应该如何确定,用共轭匹配还是特性阻抗匹配?

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都要问,你不要干这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要问,你不要干这件事

不想说您可以不回复,我做好了会告诉您的。

谢谢。

网友:
我事实上一点别的意思都没有,你这样真的会花很多钱并且还有可能不可靠.
这个帖子使我不得不想到当年调MRF154的痛苦经历.

网友:
先仿一下,有个7-8层了,做个PCB出来细调。

网友:
1, S参数与工作点有关。如果你的工作点各图表中参数的测试条件一样或相近,可以直接使用表中的参数。
2,匹配电路形式与你负载有关,对某一种给定的负载,有几种匹配电路,但电性能会有差别。用阻抗圆图软件做匹配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