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stm32还是avr?

楼主(2012-09-13):
本人学过51,现在纠结于学avr还是stm32,学哥说学avr才能更好的学stm32。可是我感觉avr也是8位的,还不如学stm32.望,大侠给建议,小弟诚心求助

网友:
现在avr还有什么好学的

网友:
直接上stm32吧

网友A:
STM32 有AVR耐操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直插的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5V的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真正的内部基准吗?   答案是没有!
。。。。。。

网友B:
不发表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发表意见。

你不需要发表意见
头像就已经足以代表你要说的一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TM32 有AVR耐操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直插的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5V的吗?     答案是没有!

学STM32并不是仅仅学习STM32这么简单,而是在学习Cortex-M系列单片机,想清楚这一点,就会发现,所有的限制都不是限制,因为你的选择无比宽广。。。。

全球前十大MCU厂商中就仅有瑞萨和Microchip没有生产Cortex-M系列单片机了,ST、TI、NXP、Atmel、 Silab、东芝、富士通、飞思卡尔、英飞凌、Energy Micro、新唐、盛群等一系列公司都有这个系列的产品。。。

要耐操,飞思卡尔和英飞凌的MCU绝对是抗干扰最强的。。
要直插,NXP已经有直插的LPC1112了
要5V,新唐的M051支持5V,富士通好像也有5V的Cortex-M
要真正的内部基准,Silab一直都是模拟和混合电路方面非常强的厂商,甚至很多厂商的Cortex-M都有16位的ADC,AVR那个10位的ADC怎么比???

而且,国内已经有厂商授权Cortex-M了,这些厂商的加入,必将把Cortex-M系列的低端单片机拉到3块钱甚至两块钱的价位

学STM32无疑更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STM32并不是仅仅学习STM32这么简单,而是在学习Cortex-M系列单片机,想清楚这一点,就会发现,所有的限 ...

真的很有道理    不过是第一次听说合泰也有M系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STM32并不是仅仅学习STM32这么简单,而是在学习Cortex-M系列单片机,想清楚这一点,就会发现,所有的限 ...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刚学完51未必对其他的东西很了解。直接上STM32是比较吃力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刚学完51未必对其他的东西很了解。直接上STM32是比较吃力的事情。 ...

对,我也同意一步一步来,不过我觉得没必要从AVR来,可以从同为Cortex-M的LPC1114或NuM051开始,两个比STM32简单的多,甚至比AVR还要简单;尤其是学过51的,学习NuM051就更简单了,开发环境一样,而且很多引脚功能之类的也和8051一样,甚至新唐还出了M0516-DIP40的转接板,可以当作一个51单片机直接插到传统的51开发板上来学习使用;从这两个入门,即可以比较简单、快速,又给以后的STM32甚至更高级的Cortex-M的学习打下了基础,,一举多得。。。。。

网友:
AVR还是很有搞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也同意一步一步来,不过我觉得没必要从AVR来,可以从同为Cortex-M的LPC1114或NuM051开始,两个比S ...

嗯,我也觉得没必要从AVR来。其实都一个样,我觉得选择类似AVR那种有I2C,SPI,PWM输出等功能的单片机学习就行了。

接口懂了,以后学STM32就好多了。

网友:
一直有人问。C51,AVR,ARM,FPGA 学习哪个好?

只要有1门精通。就已经很厉害了!
各种芯片应用都很广泛。

网友:
亲身体验:去面试,会发现现在基本都是cm3系列的了,以stm32为主流。
AVR基本是少之又少~

网友:
我就是51玩的差不多了,就直接学习STM32的。
真心别怕,好学着呢。买一个开发板,自己调调程序,1个星期保证入门

网友:
现在就别AVR了,直接STM32或新唐M0

网友:
AVR  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贵且难买

性能不及 STM32

网友:
学啥都一样,推荐从Cortex-M3任意一款芯片开始。貌似现在STM32资料最多,玩得人也多,自然遇到问题容易容易找到答案。
从AVR开也行,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需要发表意见
头像就已经足以代表你要说的一切

这话有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STM32得了,还踌躇什么呢?

难搞吗?

网友:
avr的开源资源多,stm32 性价比高楼主自己决定吧

网友F:
只要你会C语言,客户想用什么单片机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你会C语言,客户想用什么单片机都无所谓

霸气

网友:
单片机芯片一通百通,学的是能力,不是光会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STM32并不是仅仅学习STM32这么简单,而是在学习Cortex-M系列单片机,想清楚这一点,就会发现,所有的限 ...

请问哪个cortex-m只需要几块钱啊?

网友(2014-10-23):
两年前,不知道什么事单片机

网友:
楼主若是51理解得差不多了,学什么单片机都一样,只有实际应用中合不合适的问题

网友:
不在于芯片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 有AVR耐操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直插的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5V的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AVR耐操吗? 不好说!
STM32 有直插的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5V的吗?     答案是没有!
STM32  有真正的内部基准吗?   答案是没有!

呵呵
stm32 烂不烂的姑且不说哈
stm32 是基于ARM-CM3内核的 ,avr呢?
姑且说也也粗鲁一些啊
avr得操
stm32不用操
在粗些说真不好说谁能不能操呢

学stm32不仅仅学st的stm32 而是学CM3 现在有多少芯片是cm3的?就仅仅看jlink 不比arv的仿真器多?
有时间也可以学习avr 那芯片真心不错。
但stm32真的不是仅仅stm32

至于直插?5v?内部基准?这也好意思说?你不如直接问
STM32 上面印 ATmega128吗? 答案是真没有

网友:
stm32正在学习中。。。

网友:
STM32吧   好像现在运用的太多了

网友:
样样通样样松,学好基础avr,再学arm很轻松

网友:
果断STM32啊

网友:
会百样不如精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STM32并不是仅仅学习STM32这么简单,而是在学习Cortex-M系列单片机,想清楚这一点,就会发现,所有的限 ...

说得好

网友:
学什么还是看个人感悟。聪明的人学什么都快

网友:
看趋势及目前应用情况,还是建议学stm32  尤其可以学习官方库的写法,虽然那个库会降低单片机运行效率,但是可以大大降低使用难度,做到像写应用层一样。

网友:
前段时间也有这个想法到底学完51是学什么好呢!

后来百度了以下(我就什么都不想了,继续学51了,我没有说LZ的能力怎么样!

以下是百度的结果:

51单片机学完了?不会是在开发板上编完了几个示例程序吧?那只是个开始。首先,1,你能不能把你的开发板所有的资源都用上,编一个复杂的液晶时钟,带温度显示,汉字液晶菜单驱动,24C02存储闹钟,矩阵键盘输入控制,温度报警。并且有良好的人机界面,设置菜单。还有,2,我问你,你能不能完全自主的设计一个复杂的电路,比如说多粮库多点温度湿度监控报警系统,每个仓库一个单片机,控制多个传感器,采集温湿度信号通过485数据线通过一定的协议,或者通过无线传输芯片和天线,传送到主机,由主机的汉字液晶屏来控制,由多组数码管组成的显示墙显示各点的温度,并且有良好的用户界面,方便的设置设置各种参数,监控各个粮库。而且必须从选用零件,到设计,到编程,绘制电路板,调试,焊接样机,组装测试,都是你一个人完成。或者大部分你一个人完成,其他的由你来指挥完成。以上两点,我保证,由51单片机配合各种芯片就都能完成,能做到第一点,说明你编程还可以,能看懂电路图,懂得各种模块的协同工作(这是编程的关键)能做到第二点,说明你学会了51。再学其他的单片机,信手拈来。连第一条都做不到,那就别考虑在学别的。单片机是个软硬结合的东西,硬件为主,软件为辅。主要还是要会电路。

网友:
avr真的要淡出了么

网友:
工控用AVR的还是挺多的,不过,破解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