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HTF3264HY-667的时钟频率

楼主(2012-09-13):
本人使用xilinx的xupv5lx110t开发平台做ddr2控制,芯片的速度等级为-1,在生成mig核的时候有个频率选择,对于MT4HTF3264HY-667这个内存,频率范围可以在150M-267MHZ,请问该如何选择这个频率,另外,这个MT4HTF3264HY-667内存的正常工作频率到底是一个固定的值还是可以变换的,因为有的地方我看到mig生成的时候时钟频率选择是267M,但是实际输入的时钟却又是200M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望高人指点。

网友A:
ISE的工具是很渣的,我用的SP6,默认输入200MHZ的差分时钟,而且还不能改(也就是软件自动计算PLL参数的功能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基本没用),如果你用的其它频率的单端时钟,要自己算PLL的参数然后手工修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E的工具是很渣的,我用的SP6,默认输入200MHZ的差分时钟,而且还不能改(也就是软件自动计算PLL参数的功 ...

我的默认的是266M的,但是实际的输入时钟的频率是达不到266M的,在生成mig的时候可以修改,150-266M,但是不知道修改这个对DDR2的工作有没有影响,而且输入时钟不知道设置为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默认的是266M的,但是实际的输入时钟的频率是达不到266M的,在生成mig的时候可以修改,150-266M,但 ...

输入时钟频率取决于你的时钟源,你只有50MHZ的晶振,设置150M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时钟频率取决于你的时钟源,你只有50MHZ的晶振,设置150M是没用的

谢谢!那请问我这个型号的ddr2正常工作的时钟频率应该设为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请问我这个型号的ddr2正常工作的时钟频率应该设为多少?

ddr2的工作频率是一个范围值,只要在这个区间就行,并不是固定的,我没用过V5,没去考究它的频率范围,以sp6带ddr3为例,1333的颗粒,跑400~800都没问题。

网友B:
芯片都有最低频率限制,当然要么高,要么非常低。DLL-OFF模式用单片机都能模拟时序,DLL-ON模式对于DDR2一般大于150MHz,对于DDR3来说一般大于300MHz。由于芯片时钟偏移,DLL-OFF模式跑100MHz非常危险,建议跑75MHz以下(50MHz测试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的工作频率是一个范围值,只要在这个区间就行,并不是固定的,我没用过V5,没去考究它的频率范围,以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都有最低频率限制,当然要么高,要么非常低。DLL-OFF模式用单片机都能模拟时序,DLL-ON模式对于DDR2一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