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作为六轴 可以用来做定位和导航吗?

楼主(2012-09-14):
MPU6050 作为六轴 可以用来做定位和导航吗?

网友:
MEMS和定位和导航没有关系啊。

网友:
只有三轴陀螺和三轴加速度,定位和导航还差的多啊,用什么定位呢 超声波,图像,GPS?

网友:
只能说是 辅助导航

网友:
只用GPS也能导航。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利用才到的加速度两次积分得到位移值??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性能太差,做导航的陀螺价格都是万为单位的,常常是10万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利用才到的加速度两次积分得到位移值??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 ...

有,误差很大,短时间可以,在室外的话很快需要用GPS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误差很大,短时间可以,在室外的话很快需要用GPS修正

如果是室内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MPU6000比MPU6050稍微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室内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室内定位有用无线定位的方式来校准,随着时间推移,误差越来越大,通过加速度积分的方式室内导航都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