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2W RMB的六自由度机械手,用来研究轨迹规划

楼主(2012-09-14):
大家好,奉上级命令,买一个一到两万人民币左右的六自由度机械手,或者机器人研究运动轨迹控制,请各位路过多高手,高高手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给我
再次感激不尽!

网友:
做个沙发歇会。

网友A:
一两万的价格还买6轴?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万的价格还买6轴?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大哥,那你推荐一个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小型的给我嘛,4,5,6,7万左右也可以接受的
在线等您的答复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那你推荐一个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小型的给我嘛,4,5,6,7万左右也可以接受的
在线等您的答复哦! ...

工业用的机械手很多是6自由度的,但是价格也是很高的。像KUKA ABB 都是很贵的。松下估计会便宜点。 这些厂商生产的都是工业用的,就连我们学校一小的三菱电机的6自由度机械手都要1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用的机械手很多是6自由度的,但是价格也是很高的。像KUKA ABB 都是很贵的。松下估计会便宜点。 这些 ...

您说这样可以吗,机械结构,伺服电机什么的,都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做,运动控制部分,我们买现成的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卡,你说这样可以把成本控制在两万以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这样可以吗,机械结构,伺服电机什么的,都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做,运动控制部分,我们买现成的驱动器和 ...

不知道 没搞过,伺服电机可以买二手的啊,安川 三菱 松下淘二手的都行。机械机构要看你怎么设计了。你可以参考下那些厂商的。

网友B:
二手的不含控制柜,两万以内应该能买到。
记得坛里有老帖,去搜索下。

网友B:
既然用于研究,那可以用铝板、铝管、CNC等做出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于研究,那可以用铝板、铝管、CNC等做出机械部分。

您说的CNC指的是数控部分?我现在特别想搞清楚伺服电机,驱动,还有写程序控制电机转角,转速,加速度等等,以及各种硬件买回来以后接线。

网友:
淘宝有几百块的玩具级机械手,做算法验证什么的应该也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不含控制柜,两万以内应该能买到。
记得坛里有老帖,去搜索下。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老帖地址,可以发给我吗,还有就是你推荐给我的微薄,我看了,很有启发,那个人什么都会搞!我已近收藏了他的博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CNC指的是数控部分?我现在特别想搞清楚伺服电机,驱动,还有写程序控制电机转角,转速,加速度等 ...

是指数控车、数控铣,用来加工复杂机械零件。

网友:
scara 机器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老帖地址,可以发给我吗,还有就是你推荐给我的微薄,我看了,很有启发,那个人什么都会 ...

这几台二手机械手臂有收藏的价值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20350-1-1.html
花1W多买个这个安川机械手(机器人躯体)值不值?请大侠支招! 【恢复】
http://www.amobbs.com/thread-1915736-1-1.html
紧急求救,懂机械手的,想玩机械手的进来。希望能和你一起玩机械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79074-1-1.html

网友:
去看看有没有卖ylj的吧

网友:
哥这有爱普生工业用六轴机械手,有兴趣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