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莫元求几个EP2C5T144或类似芯片的PCB做参考

楼主(2012-09-14):
这两天在画个EP2C5T144的板子,求一些FPGA的芯片的PCB文件参考
原理图已经画好了,然后画PCB的时候有些布线感觉不太好走,想找几个这芯片的板子来参考参考- -|
网上找了半天,能找到的几个也都是pdf的- -||
哪位高手有schdoc格式的这种板子,发出来让我参考下呗- -只要是ep2c5t144的板子就行,其他类似芯片的也可以,主要就是参考下布线,功能什么的跟我没关系- -||
谢过先

网友:
FPGA的PCB最好走线了,因为可以调换管脚

网友:
对呀   FPGA的PCB最好走线了   基本上所有的管脚都可以调换。

楼主:
中间电源那部分布地我蛋疼- -|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

EP2C8Q208 (兼容EP2C5Q208)

先看图片吧

网友:
这个只有3.3V 和1.2V。

每个脚的滤波电容放在每个脚的反面。

图上面芯片下面红色那根粗点的是1.2V

蓝色粗点的是3.3V。

这个板子跑SDRAM啥的,也很稳定啊。

就是个普通的两层板。

网友A:
已经回答了

楼主欠我200莫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回答了

楼主欠我200莫元哦

发下sch文件呗- -不过最好有EP2C5T144的- -

网友:
附件是原理图。

完全一样的东西啊。208不就是比144一圈多几个IO而已。

楼主:
错了- -发下sch跟pcb的源文件- -发我邮箱也可以,zjuniverse@gmail.com
图片跟pdf看着很蛋疼

网友:
学习了,我最近也要画板子,也是EP2C5T144,谢谢

网友:
画过QFP208封装的PCB板,三电源4层板,xilinx的芯片。
板子的工作频率不高的话(低于100M),布线没什么特殊要求的,网上烂大街的布线规则就能应付。
超过100M就得重点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了。

楼主:
呃- -5L怎么不出现了- -|pcbdoc不方便给么- -|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画图,学习学习

网友B:
ep1c6 核心板原理图及PCB 楼主要不

楼主(2012-10-16):
引用 网友B:
ep1c6 核心板原理图及PCB 楼主要不

嗯嗯,谢了
是双层板,TQFP的么?是的话分就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了
是双层板,TQFP的么?是的话分就给你

是的,双层,TQFP144。明天到公司给你。

网友:
5楼的图电源不太好,面积太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双层,TQFP144。明天到公司给你。

收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