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电路板的尺寸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或者ALTIUM能生.....

楼主(2012-09-14):
请教这种电路板的尺寸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或者ALTIUM能生成吗?

网友A:
Altium导入CAD尺寸图!

网友:
怎么导入的?有没文档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导入CAD尺寸图!

你的意思是用CAD手工画的对吗?

网友:
是的!复杂的尺寸用CAD画!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导到CAD里再画的,有没有人知道简便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