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电源和电池的自动切换电路疑问

楼主(2012-09-14):
从网上看到了个外接电源和电池的自动切换电路,如上图,对于PMOS管来说应该是S(2)输入,D(3)输出才对吧,但这个怎么有很多人说在这里用是对的?
我也试了下,这种接法也可以,就是不明白原因?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如果按正常接法,在外部电源掉电的时候主电源会出现大的压降,导致单片机死机。
这种接法,保证了在外部电源掉电的时候,主电源最多只会跌落至VBAT-0.5V。

网友:
负载前加个电容就能避免切换瞬间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
这个是对的。如果如你所说用S输入,D输出,在5V有电时会有电流流向电池,有可能导致电池损坏或电源损坏或MOS管损坏或火灾。。。

网友A:
利用了MOS管本身的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了MOS管本身的二极管

二极管在这里没什么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在这里没什么用吧

当MOS管的GS电压不足以使MOS管导通时,MOS管内的DS间的二极管就有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MOS管的GS电压不足以使MOS管导通时,MOS管内的DS间的二极管就有作用了。

MPWR的低压不足4V的情况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WR的低压不足4V的情况下吗?

可以试着分析一下,当外部5V电源从有到无的情况。

网友C:
看着好像 有外部5V时,通过D1001向MPWR供电(假设电池电压为4.2V以下如3.7V),同时,Q1001的S(2)电平高于D(3),而且外部5V导致Q1001导通,给电池充电。在外部5V丢失或D1001压降后电压小于电池电压时,D1001截止,同时Q1001也截止,但由于Q1001内部二极管的原因,电池通过其内部二极管给MPWR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像 有外部5V时,通过D1001向MPWR供电(假设电池电压为4.2V以下如3.7V),同时,Q1001的S(2)电平高于D(3 ...

恩,解释的有道理!

网友(2012-10-14):
引用 网友C:
看着好像 有外部5V时,通过D1001向MPWR供电(假设电池电压为4.2V以下如3.7V),同时,Q1001的S(2)电平高于D(3 ...

这么分析的话当电池电压为3.7V时,MOS管截止后电源电压将为3.7-0.7=3V,这个MOS管是个什么管?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