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e PQ208的不支持16位数据宽度的DDR

楼主(2012-09-14):
我现在又个项目是spartan3e 500E PQ208的FPGA驱动 DDR 信号时MT46V16M16,使用ISE自带的coregen 生成IPcore时数据宽度固定为8位不能选择16位,换成FT156就可以支持16位 请高人解答下

网友:
这个比较坑爹, 看xilinx的MIG ug086.pdf的 Maximum Data Widths一节, 里面写了, XC3S500E 不支持16位宽, 208的只有XC3S250E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