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TLC04,单电源供电,输出无波形

楼主(2012-09-14):
如题所描述,实际电路图如下:

tlc04_clk为使用mcu的io驱动,波形为5ms的周期脉冲,高电平3.3v
tlc04电源为5v供电,
波形信号为1.25V为中心的正弦波,幅值大约为0.5V,
目前的现象是输出有波形,输出没有波形,为一个固定电平值。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望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TLC04  这芯片很老了,可能本身就是坏的

楼主:
芯片坏了?试试

网友(2013-06-19):
我用的双电源供电,输入-5V到0V的TTL电平,输出也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