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 spi wifi8686模块,有源码!!!!

楼主(2012-09-14):
stm32f4xx spi wifi   8686模块,应该可以移植到stm32f1xx上面,这是rt-thread工作组做了,我看到了,今天把它转过来,希望对正在做stm32驱动WIFI的工程师们有所帮助!!
RT-Thread的WIFI例程

1.        关联AP,关联前获得一些信息(AP需要设置成非加密模式),包括:AP的无线信道号(channel),MAC地址,和SSID。

(1)        将AP设置成非加密模式

      在这里将加密类型设置为WEP

(2)查看AP通道、MAC、SSID

   (3)在wlan_main.c文件中,修改WlanDirectConnect函数的相应设置

        int channel = 11;
        char *ssid = "rtthread";
        char mac[6] = {0x00, 0xc0, 0x02, 0x7a, 0x17, 0xa0};

        wlan_set_ap_info(channel, mac);
        wlan_set_security(NoSecurity, ssid, RT_NULL);

channel是AP的无线信道号;
mac是AP的MAC地址;
ssid是AP广播的SSID。

2.        用MDK编译好工程,然后把工程目录下的helper.bin、fw.bin文件拷贝到SD卡中。插上SD卡复位RealTouch后,启动情况如下图所示。

下载程序到RealTouch上,等WIFI上的红色LED停止闪烁后,关联AP成功,如果RealTouch的地址填写正确,就可以从PC端ping通RealTouch。

网友:
谢谢。。后面板子回来了试下

楼主:
P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人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P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人关注??

我关注下,顶帖一下!!!

网友:
的确是好东西,可惜不懂,感谢楼主~~

网友:
没有做过

网友A:
不知支不支持wpa/wpa2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支不支持wpa/wpa2加密?

k应该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k应该不支持

哎, 要是把wpa/wpa2加密做了,该有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要是把wpa/wpa2加密做了,该有多好!

9494,我也在等wpa,
但是如果真的WPA实现了,那淘宝上那么多卖WIFI模块的可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494,我也在等wpa,
但是如果真的WPA实现了,那淘宝上那么多卖WIFI模块的可惨了 ...

呵呵, 不知你的wpa做到哪一步了, 听说要移植wpa supplicant!

网友:
菜鸟还没弄明白。是不是说stm32可以直接spi驱动wifi8686模块了?淘宝上那些卖一两百的模块也使用这种方式吧

网友:
wifi8686是不是只有MAC?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LZ有没有玩stm32f303 的板子啊 最近ST新出的板子可是MDK里没有这个芯片的型号可以选。知道怎么解决烧写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主,记录一下

网友:
好东西哦   wifi源码呢

网友B:
是不是也不支持自动AP连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也不支持自动AP连接啊?

这是我找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应该支持点对点连接ADHOC

网友:
WIFI驱动分析.pdf 资料很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支持点对点连接ADHOC

你开始做wpa加密部分了没有?

楼主:
上传个文档,一个硕士论文,讲的是如果在stm32上加WPA加密的,一步一步的,非常好,不过我没有时间做,谁有兴趣,自己下载下来按照步骤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个文档,一个硕士论文,讲的是如果在stm32上加WPA加密的,一步一步的,非常好,不过我没有时间做,谁有 ...

楼主, 文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文档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7832-1-1.html

网友:
继续关注。这个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找的资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原始资料 在哪里?

网友:
      强烈顶一个,对WIFI有浓厚兴趣!

网友:
不错。用的是什么wifi模组?

网友:
很好,STM32的WIFI还是值得研究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10-16):
这个要顶,正在找呢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感谢楼主奉献

网友:
谢谢楼主了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
这个realtouch开发板哪里有卖?

网友:
mark,研究研究

网友(2012-12-17):
感谢LZ分享,非常的强大。

网友:
楼主,加我QQ:576864273

网友(2013-03-28):
很值得关注,淘宝有几家在做

网友(2013-04-29):
有没有其他STM32+WIFI方案?

网友(2013-12-03):
感謝大大教學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个资源是在哪个板子上验证的?谢谢

网友:
请问这里有人知道这是用的什么板子吗

网友:
好东西,当时调官方的那个看的吐血了。

网友:
快速关注,wifi的驱动比较少

网友(2014-03-05):
谢谢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2014-10-18):
刚好要玩一下,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