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ALtera ep3c16 & ddr2核心板,主要用于视频处理

楼主(2012-09-14):
资源:
1,EP3C16F484或EP4CE15F23
2,2颗16 bit DDR2 用于视频处理所需高带宽
3,256K x 16 bit的SRAM
4,两个100pin 1.27排针引出152个IO和4个时钟
5,两个LED
6,板尺寸100 x 61.8mm

一直做FPGA视频处理,很少接触PCB设计,第一次做6层PCB,线宽线距5mil,心里没把握,望大伙给点意见和建议。
同时寻求性价比好的PCB加工厂商。估计价格多少?

网友:
6层板 pcb 需要1000+    线宽线距 一般能做到 0.15mm  我一般放6mil

网友A:
话说ddr2 好用吗  一直不敢搞  怕时序搞不定   期待楼主下文

网友B:
把电源换成DC-DC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换成DC-DC了再说!!!

的确非常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ddr2 好用吗  一直不敢搞  怕时序搞不定   期待楼主下文

这个没有问题,已经做过多款有ddr和ddr2的产品,都还可以,如果设计有问题会有错误的数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换成DC-DC了再说!!!

为什么要换成DC-DC呢?是功耗问题还是纹波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换成DC-DC呢?是功耗问题还是纹波问题?

当然是效率问题了,现在还抱着LDO不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换成DC-DC呢?是功耗问题还是纹波问题?

估计这个如果全速跑的话,电流应该属于A级了,用DC-DC比较好

网友C:
请问DDR2中的Verf是如何转换过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DDR2中的Verf是如何转换过去的?

电阻分压就是了,这个电流非常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阻分压就是了,这个电流非常小。

多谢!

用两个1K的1%电阻从1.8V分压过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

用两个1K的1%电阻从1.8V分压过去就可以了吗?

是的,如果你需要并行终端,可以使用专门的芯片产生ref和VTT

网友:
不解释 这类FPGA  1.几V的 不用DC-DC 当资源和工作频率达到一定的时候 呵呵 只有等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DDR2中的Verf是如何转换过去的?

用2个10K分的,他们一直这么干的

网友:
这个要是做出来,流口水啊,一直感觉sdram速度太慢,成为瓶颈。ddr2理想中的尤物啊。

楼主:
电源全部使用DCDC,5V-24V输入

电源改后细节

大家觉得底板应该放哪些资源?计划4路CVBS输入,1路CVBS输出,一路HDMI输入,一路HDMI输出,一路SDI输出,USB2.0或100M网络。现在担心连接器的性能。

网友E:
EP3C16拿来做视频是不是太小了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全部使用DCDC,5V-24V输入

电源改后细节

小间距排针的性能不至于很差,单端信号的频率比差分的要低。高速连接器都很贵,单个就要100多,买一对比FPGA芯片都贵,而且很难买那么多Pin脚的,多pin脚的还是BGA封装。
如果要做高速和低速兼容的,就用0.8MM的排针,但是这个东西很不好焊,为此我还坏了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EP3C16拿来做视频是不是太小了点啊?

这个是入门级的,后续做一款50K LEs,cyclone IV的。
这个板可以做各种格式的转换、缩放、去隔行等常规算法,处理2路1080P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2个10K分的,他们一直这么干的

多谢!

EP4CE15会不会便宜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

EP4CE15会不会便宜点呢?

4肯定比3便宜,比2也便宜。

如果其它参数(逻辑,速度等)一样的话。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准备出售吗  有兴趣入手一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准备出售吗  有兴趣入手一块哦

好的,正在联系PCB加工厂商

网友:
是啊 我也有兴趣入手一块 想学下这个

网友(2012-10-14):
跪求一块玩玩。。

网友:
有空板吗?

网友A:
楼主板子做好了吗   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子做好了吗   期待中

快好了,不要心急 ,好了通知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子做好了吗   期待中

沉金工艺 ,蓝色,养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沉金工艺 ,蓝色,养眼

很漂亮,求空板,有卖吗?

网友:
这个要顶啊,漂亮!

网友G:
偶也来预定一块

楼主:
attach://61022.jpg
刚出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也来预定一块

板子出炉了,不敢发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漂亮,求空板,有卖吗?

空板有是有,不过很贵的,不划算,我做了10片,1800块,主要是DDR那部分,线宽线距5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板有是有,不过很贵的,不划算,我做了10片,1800块,主要是DDR那部分,线宽线距5mil ...

我做10片花了将近3K,也是6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板有是有,不过很贵的,不划算,我做了10片,1800块,主要是DDR那部分,线宽线距5mil ...

能否告知你用的DCDC 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告知你用的DCDC 型号??

DC-DC嘛,可以说是这个设计的一大亮点,很多人不知道,FPGA选用什么样DCDC合适,这里用的是MP2359,体积比我选用LDO还有优势

网友A:
楼主报个价啊   不要卖关子  知道打样贵,群里面有识货的兄弟

网友H:
用的什么电源芯片,价格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的什么电源芯片,价格怎么样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仔细看帖子,42L说的很清楚了,MP2359 貌似是SOT-26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报个价啊   不要卖关子  知道打样贵,群里面有识货的兄弟

680大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仔细看帖子,42L说的很清楚了,MP2359 貌似是SOT-26的封装 ...

是的,关键是电感体积小,电容也少,纹波也不错,性价比也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680大洋怎么样?

价格是焊好的完整板子吧!如果是的话这个价格可以的 ! 相关的资料全吗? 主要是ddr2相关的 。就冲着ddr2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是焊好的完整板子吧!如果是的话这个价格可以的 ! 相关的资料全吗? 主要是ddr2相关的 。就冲着ddr2 ...

完整的板子,提供DDR测试工程,4写4读控制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完整的板子,提供DDR测试工程,4写4读控制器

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也考虑一下,还有板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整的板子,提供DDR测试工程,4写4读控制器

带底板吗?还是只核心板?

网友A:
排队排队    应该没有底板吧

网友A:
建议楼主将原理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也考虑一下,还有板子吧?

有,一共10套,昨天测试一块,DDR 133MHZ 没问题,150M应该是可以的。带宽 150M * 32 * 2 ,不过还是低,要是能到400Mhz多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队排队    应该没有底板吧

没有底板,地板还在构思中,大家提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将原理图发上来

有时间我会把原理图发上来,晚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共10套,昨天测试一块,DDR 133MHZ 没问题,150M应该是可以的。带宽 150M * 32 * 2 ,不过 ...

是有点低哦,没有发挥DDR2的功力,你再调调呗,理论上是可以到400M?

网友A:
到不了400m吧  ?
cyclone4 应该跑不了那么高吧  ?
ddr2倒是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不了400m吧  ?
cyclone4 应该跑不了那么高吧  ?
ddr2倒是没啥问题

cyclone4 极限是200Mh,还要-6的

网友K:
楼主DDR2用的是ALTERA的ip么?
应用中是否嵌入了nios的软核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cyclone4 极限是200Mh,还要-6的

哦 理解 低端器件嘛 那像SPARTAN 6中DDR用的是硬核 是不是可以速度跑快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DDR2用的是ALTERA的ip么?
应用中是否嵌入了nios的软核呢?

是ALtera的IP,包装了一下,更方便使用了。没有使用NIOS,NIOS使用DDR启动好像有点问题,所以放了sram。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仔细看帖子,42L说的很清楚了,MP2359 貌似是SOT-26的封装 ...

早前看过还没人问,我找了几个这样封装的DCDC,结果都是5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 理解 低端器件嘛 那像SPARTAN 6中DDR用的是硬核 是不是可以速度跑快点呢? ...

SPARTAN 6用过,感觉不怎么样,性能虚高,20位的计数器250M跑不了,SPARTAN 6的DDR没测过。lattice的测过,DDR3可以到400Mhz,不过控制器写的有点烂。。。cyclone 5 的ddr3硬核可以到400Mhz,软核300Mhz

楼主:
原理图发布,欢迎围观

网友L:
你的 DDR2 是使用 nios ii(sopc) 產生的控制,還是 vhdl 自己撰寫控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板子出炉了,不敢发淘宝链接。。。。

淘宝了哦!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了哦!坐等!

原理图里面有链接,看看原理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 DDR2 是使用 nios ii(sopc) 產生的控制,還是 vhdl 自己撰寫控制?

使用Altera 的 IP,没使用NIOS,也可以在NIOS中使用

网友M:
拿了空板,诸位咋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拿了空板,诸位咋贴啊

有贴好的板子,已挂淘宝。自己贴很费劲,很贵。。。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使用Altera 的 IP,没使用NIOS,也可以在NIOS中使用

Altera 的 IP 始终显示 could not create the java virtual machine 错误,所以从来没用过
因该是 PC 记忆太小无法使用,公司不换电脑,所以也没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Altera 的 IP 始终显示 could not create the java virtual machine 错误,所以从来没用过
因该是 ...

这么小气的公司

网友F:
引用 楼主:
空板有是有,不过很贵的,不划算,我做了10片,1800块,主要是DDR那部分,线宽线距5mil ...

那空板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空板多少钱一块?

200块,包邮,剩下的空板也不想加工了,贴片成品率有点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块,包邮,剩下的空板也不想加工了,贴片成品率有点低

不应该啊,我做的贴了3块板子全部都是好的,还没出现过BGA贴坏的,你是不是忘记烘烤48小时直接用风枪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SPARTAN 6用过,感觉不怎么样,性能虚高,20位的计数器250M跑不了,SPARTAN 6的DDR没测过。lattice的测过 ...

低端货色是这样的了,但是spartan6有个好处,利用率上升之后速度掉的比cyclone系列的少,ddr3测试过可以上8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端货色是这样的了,但是spartan6有个好处,利用率上升之后速度掉的比cyclone系列的少,ddr3测试过可以 ...

spartan6的DDR带宽太有优势了,cyclone系列望尘莫及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spartan6的DDR带宽太有优势了,cyclone系列望尘莫及呀

所以altera跟着XILINX的屁股后面屁颠屁颠地出了个cyclone 5同样集成了硬核控制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所以altera跟着XILINX的屁股后面屁颠屁颠地出了个cyclone 5同样集成了硬核控制器。 ...

cyclone 簡稱:高級低價位的 cpld

网友N:
引用 网友L:
cyclone 簡稱:高級低價位的 cpld

YOUTUBE 国内看不了也,

网友L:
引用 网友N:
YOUTUBE 国内看不了也,
不會吧!!!大家都會代理....

不知道有沒有
spartan6+DDR2 SO-DIMM 插槽
Cyclone IV+DDR2 SO-DIMM插槽
Stratix III+DDR2 SO-DIMM插槽(DE3可能買不起...)

网友O:
fpga,视频处理,不知道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N:
YOUTUBE 国内看不了也,
不會吧!!!大家都會代理....

spartan6不硬核控制器不支持SO-DIMM,这个是最大的缺点,但是有的厂商做了so-dimm的控制器,跑的速度只能到165MHZ(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O:
fpga,视频处理,不知道用在什么产品上?

你先了解 CPU 目前處理什麼程序最慢,那就是 FPGA 應用的地方

网友L:
引用 网友D:
spartan6不硬核控制器不支持SO-DIMM,这个是最大的缺点,但是有的厂商做了so-dimm的控制器,跑的速度只能 ...

不會吧!spartan6硬核控制器不能使用 SO-DIMM DDR2...
電腦的 DDR RAM 隨處可買,目前價格非常便宜,怎麼應用的開發板都沒賣??
DE3 又賣天價行情,怎麼都沒人山寨一片來玩?
乾脆舉辦集資團購山寨 DE3..................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不會吧!spartan6硬核控制器不能使用 SO-DIMM DDR2...
電腦的 DDR RAM 隨處可買,目前價格非常便宜 ...

友晶的东西就那么好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友晶的东西就那么好么??

使用的人多,资料公开透明度高
服务还算好,购买3年因Quartus ii 12.0版本升级还能配合改善
零件选用专业程度高,没有灌水零件,简单说都是高规格零件
问题的处理,各人认为有结案流程,谁都不敢蒙骗对方
新浪或是facebook都有全球使用者讨论.
但是缺点价格太高,有些技术不提供,例如 J-TAG 下载及J-TAG转UART...等等

他牌,算了吧,银子收了就管你去死
网站张贴...(需求调查)大家需要什么样的例程...屁阿,从来没求半个例程...
PCB生锈断条线找不到,请求协助...死都不你给回应..
零件灌水严重,相同的零件容量,但是速度天差地远,因为新手好骗...
别说国内外范例少到可怜,自己官网范例都不敢公开,谁敢买阿..
问题的处理,只要能蒙骗对方,省一事,少一事,通通推给使用者的问题.
但是优点就是便宜,零件容易生锈,,.所以喔 3~5年板子就自然分解了,真环保...

网友(2013-01-14):
楼主的子板呢?核心板不再卖了?

网友:
楼主是做哪方面的 我也做视频的 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2013-02-24):
好东西,能否共享原理图和PCB

网友:
什么时候楼主能开发出底板,上个例子让大家瞅瞅呢,源代码不重要,视频也行啊。这么好的板子,不出点例程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嘛,可以说是这个设计的一大亮点,很多人不知道,FPGA选用什么样DCDC合适,这里用的是MP2359,体积 ...

恩,看指标mp2359确实不错,而且是工业级。

呵呵,看了你的帖子,又重新画了,改掉了电源芯片(原来使用是st1s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问题,已经做过多款有ddr和ddr2的产品,都还可以,如果设计有问题会有错误的数据而已 ...

那还不严重吗?

网友(2013-04-03):
楼主你的板子怎么不做了呢

网友:
学视频方面的,我还是菜鸟,都自己自学确实有点头疼,请求高手带下,拜师入门

网友:
好多不懂,压力啊!多谢楼主分享原理图!

网友(2013-05-08):
顶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2013-09-25):
好东西,有原理图吗?

网友(2013-11-18):
那么好的帖子看完得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准备出售吗  有兴趣入手一块哦

楼下排队同收

网友(2014-01-27):
引用 网友L:
使用的人多,资料公开透明度高
服务还算好,购买3年因Quartus ii 12.0版本升级还能配合改善
零件选用专业程 ...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好服务好材料都是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啊,我做的贴了3块板子全部都是好的,还没出现过BGA贴坏的,你是不是忘记烘烤48小时直接用风枪吹啊 ...

你能不能说说你焊BGA的步奏呀!!!!

网友:
正好在搞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DDR2的驱动代码吗,尤其是将DDR2虚拟成RAM或FIFO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