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车所需配件

楼主(2012-09-14):
各位大侠,本人要弄俩自平衡车,不过买硬件的时候非常纠结。

首先是想要买MPU6050,不过MPU6050说(芯片内置16bit AD转换器,16位数据输出),不知道AVR 的 ATMEGA16A-PU做为主控能控制吗?

第二,是电机要买多少V的?看到有工作电压:3V 6V 12V 24V的电机,但本人是小菜,不知道买哪个?轮子65MM就行了吧?

第三,驱动是买了L298N 6路光耦全隔离的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还有就是听说用arduino做为主控的,不知道有成功的人没?

通讯模块和编码器不知道用哪个,哪位大侠能导购一下?

网友(2013-02-13):
编码器买电机配套的,为了省钱可以用飞思卡尔上用的,为了好控制可以买带编码器的电机,不过贵一些。最次的可以买那种tt马达带减速机的,并且电机带后轴输出的,在电机上加测速。但是不建议。

每一次都说这句话:本人不支持追问,很有可能回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