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啊!CCS3.3不兼容WIN7 32BIT?

楼主(2012-09-14):
装上CCS V3.3之后,打开时时间需要几分钟,打开后也不能连接XDS100,

有木有大侠帮忙解决下,都重新装了好几遍了!

兼容性解决方案也试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不太清楚是64的还是32的,不过我见过WIN上用过CCS3.3和xds100的

网友:
有兼容的版本,找下新版本看看

网友A:
俺用的没问题啵......

当然,用上CCS V5.2后就不想再用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没问题啵......

谢谢各位的帮组

请教:版本兼容3.3吗? 就是用5.2的版本打开3.3的工程,编译起来不会有问题吧?

主要害怕以前的3.3版本的文件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组

请教:版本兼容3.3吗? 就是用5.2的版本打开3.3的工程,编译起来不会有问题吧?

试了一次, CCS 5 导入3.3  以前的文件好麻烦,所以我才还留着3.3........也可能是我操作不对,因为CCS 5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选项是导入3.3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次, CCS 5 导入3.3  以前的文件好麻烦,所以我才还留着3.3........也可能是我操作不对, ...

网友:
这个和每个人装的系统有关系。我的电脑也装不上CCS4

运行CCS4的时候,卡在启动界面就不动了。。。

但是其他同学就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