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210 开机 只有背光亮,无显示

楼主(2012-09-14):
求哪位大侠指点:机器电源板-24V电压正常,但向显示驱动板供电插座上没有-24V电压了,求主电路板图!!!!!!!!!!!!
或指点一下那里出问题。

网友:
正在用这货,楼主可以传电路照片上来看看,或许有高手能帮忙

楼主:
坏过一次,也是不显示,是红圈的LMV358坏了,现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测一下探头补偿输出的频率,好像是提供诊断功能的,如果频率是1kHz,那么多半是显示相关的问题,如果不是1k,估计是主板上的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TDS系列坏的我见多了,估计有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探头补偿输出的频率,好像是提供诊断功能的,如果频率是1kHz,那么多半是显示相关的问题,如果不是 ...

测试频率不是1K,而是100多K,请问一般会是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B(2012-11-05):
引用 楼主:
测试频率不是1K,而是100多K,请问一般会是什么元件坏了。

一个夏天过去了,好像坏机频出,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下午有位论坛朋友问我二手泰克的能不能修,也是类似问题,二手没有凭证,刚买时没问题,两个月没用再拿出来就开机白屏了,那二手商不管,我问了一下维修费估计不会低于5K 价格他难以承受,让我帮忙想想办法,如果能修且不费太多成本,他愿略付酬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夏天过去了,好像坏机频出,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下午有位论坛朋友问我二手泰克的能不能修,也是类似 ...

主板已卖了

网友:
怎么是FR4的线路板,以前机泰克低端机也是罗杰斯的白色电路板的哦,减料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