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型的嵌入式OS,占用资源极少

楼主(2012-09-15):
超小型的嵌入式OS
虽然只有任务管理,多任务的调度,但对于小芯片绝对实用
缺点:功能很单一
优点:功能很单一

DEMO程序占FLASH也就2k,所以很小的8位单片机也可摆脱“main+while(1)”的模式了。
1、因为功能单一,所以使用者要注意栈空间的分配不要溢出,或者增加一下栈的查询操作。
2、任务控制块之间采用链表结构,任务调度简介明了,缺点:任务多了,调度的时间会变长。
3、任务优先级固定,后创建的任务位于任务链表的顶端,优先级最高。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把玩把玩。
编写过程阅读了一些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书籍,感谢各位前辈。
上资料:

楼主:
操作系统的代码加注释加空行就200多行,详见OS_CORE.c文件

网友A:
lz再多描述下。。。

来由 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再多描述下。。。

来由 特色

来由:就是在STM8S105单片机写代码用的很不爽,所以想到了写个操作系统,只要有多任务切换的功能就好。于是就动手编了

特色应该就是小巧实用,到了一种极致。
抢占式的任务调度,
定时中断触发一次任务调度,运行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额外的功能可以基于此基础上进行增加,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需求和想法。

网友:
收藏了,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B:
写得不错啊兄弟,先收藏了,回头用的时候遇到问题可不可以咨询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得不错啊兄弟,先收藏了,回头用的时候遇到问题可不可以咨询一下啊?

谢谢!没问题,非常乐意

网友:
关注~以前从51的超小系统中学到了不少,好好看看楼主的代码

网友C:
只适用STM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适用STM8吧?

修改任务切换,定时里面的入栈和出栈的代码,及任务初始化的入栈内容就可以用到别的单片机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太爽了 居然是stvd的编译器 项目正在用 ,下了 看看了 谢谢!!!!!

网友:
看了一下,核心都有了一般应用就可以了,不够的加上消息就杠杠的

网友(2012-10-22):
请问一下这个调整指针式怎么回事,怎么计算6个啊。、
ADDW X,#6                                  //指针调整

网友:
之前做了一个STM8的项目,就是用WHILE(1)
正好用来参考参考 ,提升一下
谢谢LZ无私分享

网友:
下载了。一直不敢上系统。

网友:
还是 main -while(1) 模式最好

网友(2012-11-22):
楼主威武。先搜藏。

网友:
收藏,os一直没入门啊

网友:
可以考虑protothread

网友(2012-12-25):
LZ 太有才了

网友:
先马克,以后用再来下.谢谢了.

网友:
想在51这种没堆栈的单片机该蛋疼了……

网友:
顶OS,51的Ram实在太少了,跑Os费劲!

网友:
下载了,如果用到8位单片机就没有必要,但可作为了解OS学习。

网友:
顶起来,好东西太多了 看不过来

网友:
真正的OS,需要有高集成度的功能代码才实用,不然还是个状态机。

网友:
下下来学习下!!!

网友(2013-02-27):
我想知道怎么用起来
我现在也在用stm32的片子

网友D:
只是定时切换任务,非实时的,单片机的应用要求实时。
而且切换是使用软件中断来实现的,显得多此一举。
楼主还没充分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

网友(2013-05-08):
谢谢楼主了,研究研究

网友:
看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定时切换任务,非实时的,单片机的应用要求实时。
而且切换是使用软件中断来实现的,显得多此一举。
楼 ...

这个哥哥要求太高了,ucos算实时的吗?不同的应用不同的需求而已。 支持原创!

网友(2013-06-08):
学习了,楼主果然牛人

网友(2013-08-21):
支持楼主原创,STM8的确缺少一个类似RTX51Tiny一样的轻量级操作系统。
54楼如果不能拿出更好的作品,那还是乖乖闭嘴的好。

网友:
真心的提醒一下LZ,跑偏了,赶快转回来,先用状态机,ucos,自己写OS,玩玩就可以了!不要太执着!

网友:
mark下,下午研究一下。

网友(2013-09-20):
借鉴,有没有用看自己怎么想

网友:
学习!马克一下

网友:
奇怪的一句话"很小的8位单片机也可摆脱“main+while(1)”的模式"

8位单片机为什么要摆脱“main+while(1)”的模式?8位机实用的都是“main+while(1)”, 最多是protothread,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2013-11-03):
瞟眼一看,好像uCOS的精简版....

网友(2014-12-02):
不知道实用吗,好的话一定用起来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任务切换,定时里面的入栈和出栈的代码,及任务初始化的入栈内容就可以用到别的单片机了 ...

这是老帖子了,不知道楼主还在吗,怎么移植到别的单片机上,修改哪几个文件。

网友:
有空好好研究一下啊!

网友:
有时间看看 线标注下

网友:
标记,超小型的嵌入式OS,占用资源极少

网友:
学习下,不懂的地方还要向你请教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不错呀,,,前段时间学过一点儿STM8S,,下次学时一定要试试这个了

网友:
简化版版的os  适合小型系统开发 楼主好人

网友:
支持楼主的劳动。。8过没stvd过

网友:
谢谢,有空研究下

网友:
頂一個先,謝謝囉!可以用的地方多的很!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下,目前还没用到

网友:
等我有空了,也来学习下os到底如何写的。

网友:
楼主,我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呀.前段时间学过一点儿在次学习下

网友:
一直没敢上OS,好像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
最喜欢操作系统什么的了~

网友(2015-02-02):
学习,学习,正好想上系统,谢楼主

网友:
mark  嵌入式OS

网友:
楼主给力,这个实际运行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小型OS 。。标记

网友:
是够精简的

网友(2015-03-28):
好好学习一下 用于改善自己的程序架构

网友:
作为研究还是可以的

网友:
很好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