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TLV5616对ATmega16的程序 有急用

楼主(2012-09-15):
跪求 TLV5616对ATmega16的程序 有急用 跪求 TLV5616对ATmega16的程序 有急用 跪求 TLV5616对ATmega16的程序 有急用 跪求 TLV5616对ATmega16的程序 有急用 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自己写一个吧
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自己写一个吧
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大神,我不会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不会写啊。。。。。

别叫大神  和坛子里的人比我差远了
不过这个程序  真的不难自己写试试。
照着这两个图写就OK了

楼主:
我很久没有写了,手都生了,今天上午急用  我给你tlv5616与ATmega16相连的端口你 帮我写一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很久没有写了,手都生了,今天上午急用  我给你tlv5616与ATmega16相连的端口你 帮我写一下吧

这就是我现在所需要的端口

网友:
开个好价钱,肯定有人帮你的。

网友B:
楼主,你还是趁早别干技术活吧,这个都要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还是趁早别干技术活吧,这个都要跪求???

好久没做了 ,帮帮忙呗,帮忙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做了 ,帮帮忙呗,帮忙写下

伸手党这里一般是不会有人帮忙的

网友C:
果然没人愿意帮伸手党

发帖这两小时功夫,一个spi早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没人愿意帮伸手党

发帖这两小时功夫,一个spi早写好了

当你不会写的时候你一天也写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不会写的时候你一天也写不出来。。

的确,我从来不会avr   一天也写不出来

网友:
看时序,cs变低,fs变高,然后变低,保持,然后就是clk变化,在clk低的时候数据稳定,读一位,重复16次。
#define  cs
#define fs  pb3
#define clk  pb7
#define data  pb5
uint8 i

for(i=15;i>=0;i--)
{
  做循环,读data,
}

网友D:
简单写写,很长时间不写了。是avr啊,还要写上设置引脚输入输出。下点功夫应该能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写写,很长时间不写了。是avr啊,还要写上设置引脚输入输出。下点功夫应该能写出来。 ...

嗯  好吧  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