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ICL7650S放大倍数该怎么算呢?前端接的是微安级别信号

楼主(2012-09-15):
自己想做个测光亮度的东西,参考别人的图纸ICL7650S的用法。
1.实在看不出放大倍数依据什么算出来的(图中都是12V单电源
2.图中右边输出端低电位参考为什么用Vo-,而不是地呢?
3.图中2个47M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搞搞纯数字的单片机还可以,遇到这种有些变异的模拟电路就一头雾水了。
懂的朋友请指教一下,谢谢

(图片点击放大)

楼主:
找了本运放的书看了下,这应该是一个I/V转换,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差分和i/v转化,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复杂。我做的都比这个简单过了,用了10年的产品了,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和i/v转化,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复杂。我做的都比这个简单过了,用了10年的产品了,没有发现问题。 ...

也单电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单电源么?

是单电源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