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放大电路接法

楼主(2012-09-15):
本人菜鸟一个,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C极接到vcc,B接到控制端,E接到负载,按照这样接三极管是不是起到放大作用,那个电阻放到哪块,它是起什么作用?还有那个电压电流是怎么样计算放大的,小弟查了一下资料,不明白同一种三极管怎么放大倍数有范围的?比较急

网友: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网友:
随便找一本模电的书,只要有三极管部分,都会有典型应用电路的。

网友A:
此电路如果是你想让它工作在放大状态的话,它的放大倍数不会大于1,缓冲相当于。开关的话就容易理解了。至于电流、电压就要看你的要求了,这样的图我很无能为力,平板电脑用鼠标点真tmd悲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如果是你想让它工作在放大状态的话,它的放大倍数不会大于1,缓冲相当于。开关的话就容易理解了。至 ...

放大倍数没大于1?电压电电流怎么看啊,虚心请教

网友:
照你的图和你的说法。这个图只是一个射极跟随器。放大倍数是小于1的。因为不管怎么搞,你的B极的电位会比射极的电位高0.7.
另外。这个电路做开关也不好。做开关的话最好把电阻放到C极,这么接就得用PNP的管子。

网友:
一般是扩展电流的,和运放的缓冲器差不多

网友(2012-11-11):
这个图应该可以把三极管当开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