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水罐自动上水控制策略,主控芯片AVR,实时液位信号

楼主(2012-09-15):
求水罐自动上水控制策略,主控芯片AVR MEGA128,超声波液位计实时检测液位信号,程序思想是根据检测到的液位信号,控制现场电机的启停,有没有好的控制策略,让液位稳定在一个区间内,又避免电机频繁启停

网友:
简单的方法里就采样判断执行,低于低值启动,高于高值停止,案例要求的水位允许范围大,电机工作次数就少,而进水量可做微调,出水量进行实时检测,不要用pid。

网友:
在进水速度和出水速度确定的情况下,电机的启停只和你水位区间的上下限有关了

水位下线是实际使用情况确定的,不太好再降低

实在不想电机频繁启停就提高水位上限,有可能需要更大的水罐了

水缸的作用是蓄水,以备停水时候使用,如果能确定大致停水的时间:可以在有水的时候适当降低水位下限,停水前一段时间将下限提到正常水平

网友:
控制器的水位    抽水动作和停水动作的水位,设置一定的回差就可以了。  比如  抽水动作的水位设置在 1/3,  停止抽水的水位设置在 3/4  就可以避免电机的频繁动作。

网友:
如果楼上的都不可行
要避免电机频繁启停,
那就只有
换电机,变频

网友:
1、采用电容式触摸屏的方案
2、微动开关方案
3、超声波液位计
4、压力传感器方案
5、直接将水作为导体,使用探针的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有没有程序思路啊

网友:
变频水泵、、

水位差 pi 控制电机转速

供参考

网友:
采样的水位时间间隔长一点,每采样3个水位,取平均值做为一个平均采样,每100个平均采样再平均,用这个平均值来控制电机。
思想就是,水位的采样是多次的平均的,但控制电机不是像采样那么频繁

网友:
现在 刚好做了一个! M8 +12864+双浮球开关!有不上水检测,手动等功能!

楼主:
这样简单的控制Mega8就足够了,没必要用mega128。减少电机起停次数的办法,就是尽量加大水位上限和下限的差值。回复11楼
用mega128是考虑到我这数据还有电机和液位的两路数据信号采集要用到两个串口的,所以就选择了mega128

网友:
需要这么科技吗,我家的水罐用的机械浮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上限容量和下限容量,自动加水,非常的方便!

网友:
你用干簧管来做啊,在不同的水面位置放轩几个干簧管,在干簧管上加一个浮磁,假设水池底面到顶面水深共设5个点,这样浮磁每上一个点就知道水位是多少啦。

网友:
这个回去好好研究下家里的抽水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