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降压变换后电压输出波形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2-09-15):
现有一搭建的电路板一块,实现降压功能,输入30V电压,输出5V,1A。为了测试其输出性能,将输出端接电子负载,调整电子负载输出电流为1A,输出显示4.96V,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即在连接电子负载的负端的导线上加一个开关,开关在关闭状态转为打开的瞬间,示波器有这么个波形,不知为什么会有两次波谷的出现(图无标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同样条件下,把电子负载关闭(电子负载上的OFF键,但电子负载仍然亮着)后,同样把导线上的开关打开,示波器的波形有了变化,电压比原来高了许多,原因不明,纠结……(图无标题1)

网友A:
反馈问题? 或者电源响应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问题? 或者电源响应速度不够

用8节电芯代替了原稳压源,输出的波形还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排除电源响应的问题吧~    还是不明白  哎  纠结啊

网友B:
第一幅图原因:阶跃响应。。。
第二幅图比较有意思。。。负载一直关闭着的加一个开关会莫名其妙的多 200mV。。。
楼主把电子负载去了,输出两个线空着,看看是不是电子负载引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幅图原因:阶跃响应。。。
第二幅图比较有意思。。。负载一直关闭着的加一个开关会莫名其妙的多 200mV ...

这个有试过,如果负载去掉,这个现象的确没有.......可是其他的降压电路板如果输出接电子负载又不会出现这个现象,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现象是电子负载和电路板连接后产生的效果,但原因不明......

还想问问您,能不能详细的讲下这个阶跃响应,因为按说是一个波峰一个波谷才对啊,为什么会有两个波谷的产生,我暂时还不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试过,如果负载去掉,这个现象的确没有.......可是其他的降压电路板如果输出接电子负载又不会出现 ...

其实任何有负反馈的电路其调节方式都可以归结为PID调节,当然可能有些不对,但是可以这么考虑。
然后开关电源应该避免出现的一种状态就是:空载或轻载+开环。这样马上失调。
不知道楼主玩过 空载或轻载+开环 的BOOST电路没,很有意思哦~上电即失调,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直接拖着你的PWM信号一起失调。

所以在空载时候控制器(LT电源IC)会使得它进入 突发模式(pulse-skip burst mode)波形如下:

这里借用了LTC3810的图。
可以看出它工作在极低的占空比下,然后瞬间带载,这是需要由突发模式转成PWM模式,即正常工作的占空比。于是开始了PID调节:

图上绿线最好,红线过灵敏,黑线欠灵敏。红线易引起震荡失调。
楼主对比下就知道了为什么有个波谷了

网友B:
其实我比较在意第二幅图,楼主电子负载什么型号的?电流最小能测到多少?

网友:
有些电源在极轻载的时候会由突发模式转变为强制PWM模式,电压可能就漂高一点,但不至于都2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比较在意第二幅图,楼主电子负载什么型号的?电流最小能测到多少? ...

首先,谢谢您的详细讲述,呵呵,受益匪浅,尤其对PID的调节有所了解~
关于电子负载型号,我用的是3711A DC ,最小电流0.001A,对于第一幅图我已有了大概的解释,但对于第二幅图后期电压的飙升,还在考虑中,如果在电路板输出端并联一个大一点的电容,虽然波形还是一样,但明显电压有所回落,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