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学FPGA,在天猫看到Actel的A3P125才13.5元!不知FPGA是否.....

楼主(2012-09-15):
最近想学FPGA,在天猫看到Actel的A3P125才13块多,这也太便宜了吧,还不会外接配置芯片,比EPM570这类CPLD芯片还便宜,就是学习资料少了点,不知道FPGA芯片是不是可以程序通用?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81817_4k3_982083158

网友:
当然通用,除了少数用到各厂家专用IP的,但一般都有对应替代IP,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actel目前好像买不到廉价的下载线。

网友:
初学可以用并口下载线

网友:
actel的usb下载线是diy玩家的障碍

网友:
不会吧,真这么便宜,我用过,感觉很贵的啊

网友A:
晕哦,下面的表里面写的是美元价格

网友B:
周立功那不是有actel 3的板子吗,带下载的才12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周立功那不是有actel 3的板子吗,带下载的才128

那是并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并口的

现在是usb了,不过我上次买了一个,连续换了2个计算机都不能安装驱动,他们的客服人员也不能解决,所以后面就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哦,下面的表里面写的是美元价格

不可能是美元,周立功的MT100g16液晶专用芯片就是A3P030,才25块

楼主:
不知道周立功的TinyFPGA多少钱,有USB下载器

网友:
原装版的ACTEL下载线flashpro4 单价49刀!

网友C:
A3P125  VQG100   我现在就在用   价格就是14元左右。 已经定了100PCS左右  试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3P125  VQG100   我现在就在用   价格就是14元左右。 已经定了100PCS左右  试产。

14块,从哪拿货呢?

网友:
前段时间好像有位网友说被收购了 停产之类的  期待真相

网友:
还想说的是,它的软件并不太好用
另,穷人没有crack,可以申请一年的许可

网友D:
楼上同学说有1年许可,我比较遗憾啊,还是期待更加和谐的文件出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同学说有1年许可,我比较遗憾啊,还是期待更加和谐的文件出现啊

在官网注册个  自己申请许可 就行了(申请一次 有效期是1年)  不用找和谐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14块,从哪拿货呢?

用google搜  很多的  周立功的比较贵。

楼主:
价格跟A3P030差不多,感觉不太对劲。

网友:
还是用资料比较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