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简单的实时图像跟踪算法,限单色简单物体,欢.....

楼主(2012-09-15):
概述:一个快速的识别和跟踪单色封闭简单物体的实时图像跟踪识别算法

使用该识别跟踪算法步骤很简单:
1.移植实现ReadColor(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OLOR_RGB *Rgb) 函数

2.按下述方法调用Trace函数

//根据具体需要设置识别条件,包括:色调最小最大值,饱和度最小最大值,亮度最小最大值,物体长宽的最小最大值。
TARGET_CONDI Condition={60,110,1,239,60,110,50,50,200,200};
RESULT Resu;

while(...)
{
    显示一张图片
    if(Trace(&Condition,&Resu))
    {
        //识别跟踪成功,Resu中返回目标位置和大小的信息
    }
    else
    {
        //识别失败
    }
}

修改原因:我对算法进行了一些优化,并录制了一个跟踪绿色小车的视频,实验结果表明只要设置好HSL的阈值以及目标大小和容错率等参数后,没有发生跟丢的情况。我同时测了一下跟踪一次总耗时小于5毫秒,实时性较好。以后如果有更新的话将在回帖中更新,和有兴趣的童鞋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顶,支持下

表示今天拿到新版的野火了

两套啊。。。

教程挺多~~

网友:
太牛了,我的wifi视频小车快做好了,我要把这个移植上去,谢谢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在一楼更新了算法,并录制了个实际背景的视频在附件中。
修改原因:我对算法进行了一些优化,并录制了一个跟踪绿色小车的视频,实验结果表明只要设置好HSL的阈值以及目标大小和容错率等参数后,没有发生跟丢的情况。我同时测了一下跟踪一次总耗时小于5毫秒(72M主频),实时性非常好。另外这个算法我将它封装好了使用很方便。以后如果有更新的话将在回帖中更新,和有兴趣的童鞋一起学习~~

楼主:
上传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xNDcwNTY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xNDcxMDEy.html

网友(2013-01-09):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在一楼更新了算法,并录制了个实际背景的视频在附件中。
修改原因:我对算法进行了 ...

请问LZ,对TFT的一张图片做处理,可以识别码?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文件,楼上说的问题是可以处理的,只要改下那个底层的函数,实现他读取单个点的颜色值就行了。。。。个人看法,有错就等楼主来讲解了

网友:
很强大,我们明年要参加一个比赛,打算放假时做,要用到物体识别的算法,还望楼主多多指教呀!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在ILI9341的GRAM中写入320X240个点,中间有一个50X50的绿色区域,其余部分都显示白色,是否可以对这个图片进行处理识别呢?
//读取RBG格式颜色,唯一需要移植的函数
extern unsigned short GUI_ReadBit16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
这个函数我的理解是读取一帧图片的x,y坐标的RGB值16bit 565格式返回,
在ILI9341的GRAM中写入320X240个点,其中(中间有一个50X50的绿色区域,其余部分都显示白色)
extern unsigned short GUI_ReadBit16Point(unsigned short x,unsigned short y);我是读当前的x,y的GRAM的RGB数据,

int Trace(const TARGET_CONDI *Condition,RESULT *Resu)这个函数内部有flag,好像flag作用不是很大,请问LZ作用是?
我的理解是把跟踪到的图像块的坐标返回到Resu->x Resu->y Resu->w Resu->h,是这样的吧,我按照这样操作了,
我把320X240个白色的点写入GRAM中,有返回结果,Resu->x=9 Resu->y=6 Resu->w=19 Resu->h=16这个结果我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是哪里搞错了 ?希望LZ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在ILI9341的GRAM中写入320X240个点,中间有一个50X50的绿色区域,其余部分都显示白色,是否可以 ...

我现在人在海南出差,具体的细节不记得了。你先验证下GUI_ReadBit16Point这个函数移植的正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人在海南出差,具体的细节不记得了。你先验证下GUI_ReadBit16Point这个函数移植的正确吗? ...

这个验证过了,我单独调试过这个GUI_ReadBit16Point函数,是没问题的,是在野火的摄像头基础上搞的,把数据先写进GRAM中,用GUI_ReadBit16Point(x,y)读取x,y坐标的RGB值

网友:
楼组强人,这个我也在反复尝试,光线变化后就容易丢失目标。

网友:
看了楼主贴的演示视频,果然很强大,很是佩服楼主!

网友C(2013-04-10):
lz是在stm 的1xxx系列上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m3吗

是的 M3跑这个速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在stm 的1xxx系列上做的吗

是的。详细可见这个贴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9408&mobile=yes

网友:
好帖,先标记学习下

网友C:
lz你的这个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408&mobile=yes帖打不开   另外想想你学习下这个算法 最近也在做个手势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的这个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9408&mobile=yes帖打不开   另外想想你 ...

是这个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9408-1-1.html

网友(2014-08-01):
好贴,正在做这个,收下了

网友:
不错的算法,要是加上模式识别的算法就更好了,这样不容易跟丢

网友(2017-08-04):
这个很不错 留下了